鍚焊不住如何改善?

楼主(2011-11-08):
2.0mm粗銅線焊在不鏽鋼平面上用在汽車,之前沒加棕色焊油以前很不好焊,加棕色焊油以後很好焊但因汽車行走會震動,沒幾天接觸點就會震掉要重焊,理論上這種場合要用鎳片點焊,但點焊機一般人沒有。
請問要如何改善焊點常會因汽車行走而震斷,目前焊鍚是60/40。是要用其它配方焊鍚?改焊油?焊點焊鍚增加 or 減少?焊接工藝更改?

网友:
用於汽車的場合,我是建議2.0的銅線壓接O型端子後,用螺絲鎖在不鏽鋼上應該是最牢靠的。

网友:
有照片可以上傳嗎,大家看了再提供意見。

网友A:
有一種專用焊錫是焊不鏽鋼的你可以找看看
如果你是在高雄可以找我拿一些些去用

网友:
買這種不鏽鋼鐵片用不鏽鋼自攻牙螺絲直接鎖.

网友:
不鏽鋼用一般焊錫是焊不上去的,就算焊上去,也只是外表看起來像是焊上去了,
實際上手一拉就掉了....
贊同Wish大說的,買個2.0mm壓接O型端子直接鎖上去最穩當,
省時省錢省工又省力....
非要用焊的,去借台電焊機和不鏽鋼專用焊條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專用焊錫是焊不鏽鋼的你可以找看看
如果你是在高雄可以找我拿一些些去用 ...

可以介紹一下它的規格嗎? 還是只說焊不鏽鋼的專用焊錫就好?  哪種店面或公司有在賣?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83-1-3.html

第二張圖右下角的錫就是在焊不鏽鋼的,這種錫真的可以焊在不鏽鋼上,其實除了不鏽鋼外,其它金屬很多也可以焊,但是要拿來用在2.0的銅線上及使用的地方是汽車時就要考慮了,會用到2.0的線各位想一想電流有多大?汽車是一個集灰塵、油污、高熱、震動、水氣.....於一身的惡劣環境,我想應該沒有人會用焊接才對吧!
另外carl0804應該是有經驗,不鏽鋼的鍚雖然可以焊上,但是它不像與銅焊接時那麼牢靠,用力拉扯還是會掉了,多年前有一次烏骨雞學姐的縫紉機壞了,壞的地方是一個鐵片,我也是用專焊不鏽鋼的錫才能焊住,但是一旦烏骨雞學姐用全速在操作縫衣機時,還是會從焊接的地方斷裂,只能用半速運行,最後也是買一個新品零件解決。

网友:
突然從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83-1-3.html 的照片中看到一顆湯淺的電池

>Dave 大仔提供的圖片
那個是要折起來洞對洞,鎖螺絲的對嗎?

网友B:
我有個小鋼杯,由於廠家生產時杯把焊接沒
做好導致焊點脫落,不知用這種焊不繡鋼的
可以讓我把杯把黏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個小鋼杯,由於廠家生產時杯把焊接沒
做好導致焊點脫落,不知用這種焊不繡鋼的
可以讓我把杯把黏回去?

為了你的安全,請會用"阿魯夢"的朋友幫你點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了你的安全,請會用"阿魯夢"的朋友幫你點一下吧!

唉~~我都收集了一打了n_028|

真不耐用....每次用久了都從焊點鬆開

楼主:
網友建議的鎖螺絲暫不採用,我想也不是不鏽鋼專用焊鍚的原因,因目前鍚跟不鏽鋼結合很好。
鍚跟不鏽鋼焊得很牢,鍚跟銅線也焊得很牢,但問題鍚很軟自身會被扯斷,請問如何解決?

网友:
我的小建議,去廁所或西藥房找"濃鹽酸",只要數cc,再找一個沒電碳鋅電池
,剝一些外殼的鋅,將它養在"濃鹽酸"裡,直到不冒泡為止,這些溶液叫做氯
化鋅溶液,是很好的助焊劑,可以幫助不鏽鋼吃錫,不過不建議用在電子電路
,因為有一些腐蝕作用,焊好清洗或擦乾淨即可。

※一些錏鉛店和噴霧器工廠都用這種溶液助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