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劑(焊油)是如何使用?

楼主(2011-11-08):
焊油原理是強酸,在焊接時因高熱腐蝕欲焊金屬表面,故而增加表面積增加焊接面達到易焊效果。但假如以上面理論,一般人使用焊油是否錯誤
1、斷焊時,一般人用除鍚銅線吸掉餘鍚,但待焊平面仍被薄鍚蓋一層,並無露出原本銅面,請問這種情形加焊油是否無用?
2、點焊油在銅線上,是先要用烙鐵高熱燒焊油,而後再上鍚?或銅線沾焊油後,下一步直接就上焊鍚?

网友:
在吸錫線中放的應該是松香才對。松香應該不是強酸才對,應該偏中性吧?況且他無法溶於水,測不出酸鹼...
我覺得應該是氧化還原反應吧?

焊電線我會先在電線上弄一點''焊油''(非松香),然後焊槍沾錫,碰一下沾油的銅線,達到鍍錫效果。
沒有鍍錫的PCB、洞洞板我會先用松香噴上去(松香+酒精放噴罐中),這樣比較好焊。

网友:
> 焊油原理是強酸 在焊接時因高熱腐蝕欲焊金屬表面
?????
我所知電焊沒有一種助焊劑是用強酸腐蝕啊?
是焊什麼的 能否提供資料供參考一下。

助焊劑是靠還原作用清潔被焊物 或是利用熔渣隔絕氧化物
焊錫的焊油是松香之類的,不是強酸,不必害怕使用
用法...如果是電路板之類很簡單,一試便知,
你就覺得不順 上不了錫 焊不好 就沾一下再焊
不過焊錫也不能用太差的,像是50元烙鐵附贈的 再多焊油也一樣

网友:
氯化鋅和水電用的焊錫膏都屬於酸性的,使用時會有酸味飄出,
至於電子電路常用松香或一些較高級的中性助焊劑,使用時有香
味,不過我想也不要吸入太多才好。

网友:
部分半導體封裝製程中也會用微酸性的FLUX(助焊劑),使用後要用微鹼性(用氫氧化鈉去稀釋)洗劑把FLUX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