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洗衣機地線除接地外之運用

楼主(2011-11-08):
洗衣機地線除接地外之運用
看了bglmlm 大這篇後才熊熊想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3685#lastpost
一般直桶式洗衣機裡面都設計有1~3個過濾網,說真的過濾棉絮效果也不是很好,然而大多數朋友家裡的洗衣機排水管都直接插入到排水孔之內,久而久之增加了排水管阻塞的機會,小的提供一個增加一點點過濾棉絮的機會~
一般洗衣機在背面都預留一條接地線,小的是將接地線穿到排水孔裡面,再來就是將排水管尾端再加裝一個塑膠彎頭再鎖上2支真正不銹鋼的螺絲,如此應該說是兩道加強一點點過濾棉絮的機會~
當然排水管尾端塑膠彎頭有鎖上2支螺絲,久了之後有可能會造成排水時間過長不脫水的情形發生,表示說您沒有固定時間清理,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提醒!

网友:
支持一下~ 是個不錯的方法!!
這個90度的PVC彎管~ 咱也有在用!!
    【水電材料行買】大約每個20~30元!!

ps:我之前~   用的LG洗衣機【本來應該要排到   瓷磚下面的水管 】。。也有部份水【會漏出來】~造成地板潮濕。。。俺解決的方法【是用4塊磚塊墊高】。。這樣水逆流的機會就不大了!!

ps:使用磚塊。。會有一個角 或2個角 比較低。。。【脫水時~聲音比較大聲】《--》我微調是用【比較耐磨的塑膠片】~當然如果有人要墊報紙微調~也是可以的^-^!!

ps:解決水溢出的問題後~  用【一種藍色液體】洗衣服就比較沒有問題!!
這種藍色液體【去油垢的能力非常強】。。。缺點是【也會把   接觸到的水泥給重洗掉   ><

网友:
洗衣機最大的垃圾就是棉絮......

网友:
也可以把它拿來補接內部被老鼠咬斷的線~
呵呵大笑!!

网友(2012-06-24):
這個主意很不錯~

网友:
小心結石ㄚ~
用洗衣粉的排水不完全會造成結石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