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X-S2維修

楼主(2011-11-08):
大家好
學習維修主機板一小段時間, 但最怕遇到外觀沒什麼問題或都是很硬的
今天是修一片技嘉945GCMX-S2主機板,他的問題是通電不開機不跑碼
首先更換南僑下面兩顆爆掉的電容,上電測試,發現不開機不跑碼
按照PCR概念樑南僑及cpu供電發現通通不正常,很明顯是電源(P)問題

參考了con大的文章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light=945GCMX-S2
發現我那些零件不會發燙,所以讓人更不知如何下手修

主機板全圖

更換後的兩顆電容及南僑和記憶體的零件
上面那兩顆電壓輸出給南僑才0.63v
下面那兩顆比較正常些

cpu的核心電壓才0.1v而已, 就很怪, 但mos量也都沒有擊穿跡象
所以又一片鐵板囉,不知道是不是跟con大一樣南僑供電問題造成cpu供電也異常

主機板的型號

請教大家如果遇到這樣鐵板大家如何檢修下去呢??
還是先把南僑下方那幾顆mos和6520 ic換掉呢?

网友:
我比較建議一起更換掉

网友A:
大大您好
不知是否能幫忙量一下阻值呢?

网友B:
CPU Vcore---->0.1V??
那..負責供電的上下管mos...G極有電壓嗎?
先確認pwm ic有沒故障再殺它也不遲....

网友C:
看的我好亂阿....你不是說不開機那你怎上電的?

南橋四周那四顆兩組有可能是記憶體供電與南橋..

PWM要確認MOS的G極有控制電壓D極有12V,核心
電壓從電桿線圈那測量..

网友D:
這片有個大通病就是兩顆電容掛後6520也差不多死了, google 一下發現很多此案例,cpu不供電你試著上真U後應該會有vcore,(這片上假負載會沒vcore)
可是我手邊有2張,6520週邊各零件翻爛了,該換的都換了,南橋電壓還是給他X的0.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我好亂阿....你不是說不開機那你怎上電的?

南橋四周那四顆兩組有可能是記憶體供電與南橋..

a471大
不好意思~小地用詞太簡潔讓你看不懂
因該說可通電沒畫面不跑碼~

上管d極確定有12v而s極0.1v
下管d極0.1v,兩個上下管g極忘記量囉!

電桿也是0.1v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不知是否能幫忙量一下阻值呢?

跑車大大
你說的是6520所有八支腳的阻值媽??

网友:
曾完修2片;
換6520(U86)及控制之2只MOS管(Q286、Q288);
還有南橋旁之南橋供電MOS管(Q28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片有個大通病就是兩顆電容掛後6520也差不多死了, google 一下發現很多此案例,cpu不供電你試著上真U後應 ...

電壓回授取樣不正常?回授若不正常,再怎樣,電壓也上不去。
蕭特基二極體和boots貼片電容掛彩,也是會造成電壓上不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電壓回授取樣不正常?回授若不正常,再怎樣,電壓也上不去。
蕭特基二極體和boots貼片電容掛彩,也是會造 ...

是的,6520要工作,它的boot腳正常電壓要升壓到6V多,故障板都是5V,所以不會工作,有試著換過相連的D23(SS12)及c1321倍壓電容..最後都無果

网友F:
修過很多片都是換那兩電容及ISL6520即可,VCORE没出來是因為這片PWM IC ISL6312必須上CPU才會出來,正確應該說假負載没有支援到此VRM版本.
ISL6520可以用RT9202來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 Vcore---->0.1V??
那..負責供電的上下管mos...G極有電壓嗎?
先確認pwm ic有沒故障再殺它也不遲.... ...

jo大
今天測量後果然發現g級也是0.1v而已, 所以可以確定pwm ic沒有作用
所以因該是大家所說的因該需上真cpu才能有電壓, 那先排除cpu供電的問題
先朝南僑這邊下手吧~

一顆ISL 6520八支腳一顆需要50元真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不知是否能幫忙量一下阻值呢?

跑車大
今天測量結果面對IC右邊那排腳位都有600偶母以上
左邊有上至下弟四腳才55偶母很明顯有問題,弟三支接地腳因該沒錯
第一有700歐姆,其它都不會太低阻值

旁邊那兩顆mos也很怪, 上面那顆gs無電壓,d為0.63v
下面那顆gs都為0.63v而d級為5v
所以因該很明顯這三顆零件大有問題囉~買零件替換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過很多片都是換那兩電容及ISL6520即可,VCORE没出來是因為這片PWM IC ISL6312必須上CPU才會出來,正確應該 ...

pe大因該妳說的沒有錯
因今天測量一下那兩顆mos
上面那顆gs無電壓,d為0.63v
下面那顆gs都為0.63v而d級為5v
所以因該很明顯這三顆零件大有問題囉~買零件替換囉

一顆isl 6520要50元真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6520要工作,它的boot腳正常電壓要升壓到6V多,故障板都是5V,所以不會工作,有試著換過相連的D23( ...

jackchen681大,那回授呢?回授電壓有沒有對?

网友F:
引用 楼主:
pe大因該妳說的沒有錯
因今天測量一下那兩顆mos
上面那顆gs無電壓,d為0.63v

找廢版拆RT9202換上即可,且RT9202網拍也比較便宜.

問問阿國大,他該應有備料吧!

找您所在地的版上大大問看看問有備料,不然網拍買運費比IC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jackchen681大,那回授呢?回授電壓有沒有對?

剛去量了FB腳只有0.2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剛去量了FB腳只有0.2V左右~

嗯!好的!現在知道是0.2V了,而輸出0.6V,很明顯知道分壓是對的沒錯!再查查看跨接於COMP和Vcc的那支電阻電壓,如果電壓超過0.5V,那就很明顯是過電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好的!現在知道是0.2V了,而輸出0.6V,很明顯知道分壓是對的沒錯!再查查看跨接於COMP和Vcc的那支電 ...

請問是圖中的R1705嗎?量它的電壓是3.8V
查得En正常板約2V 左右,但這邊分壓進來的是3.8v,很奇怪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廢版拆RT9202換上即可,且RT9202網拍也比較便宜.

問問阿國大,他該應有備料吧!

pe大
請問一下妳知道那兩顆 mos型號和規格嗎?
眼睛看到脫窗囉也看不清~

南橋旁邊那一顆我想順到換一換好囉
旁邊都是電阻風槍真是南下刀~很容易把電阻吹了
風量調一不知會不會吹掉電阻???

网友:
那兩顆是2SK3918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車大大
你說的是6520所有八支腳的阻值媽??

一顆是8腳IC,另一個應該是電阻

网友:
以下是我故障板測量數據
1.BOOT為5.02V
2.UGATE為0V
3.GND地線
4.LGATE為4.74V
5.VCC供電為4.94V
6.FB為0V
7.COMP為4.41V
8.PHASE為0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圖中的R1705嗎?量它的電壓是3.8V
查得En正常板約2V 左右,但這邊分壓進來的是3.8v,很奇怪的電壓 ...

啊!兩者都超過0.5V......
我看datasheet理解到的是不超過0.5V,該不會會錯意了。
咦?不過這兩個,確實又不同電壓。
外部元件應該是沒問題了,難道ISL6520還是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啊!兩者都超過0.5V......
我看datasheet理解到的是不超過0.5V,該不會會錯意了。
咦?不過這兩個,確實 ...

有想過拆廢板上可能是壞的,所以老早就有從阿拍上買了5顆rt9202回來換,全都沒用,投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想過拆廢板上可能是壞的,所以老早就有從阿拍上買了5顆rt9202回來換,全都沒用,投降了~

有遇過一片怎麼修都是0.6V,後來送出去修結果說是南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遇過一片怎麼修都是0.6V,後來送出去修結果說是南橋問題.

嗯,這板也躺好久了,剛好拿它來練BG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遇過一片怎麼修都是0.6V,後來送出去修結果說是南橋問題.

pen大南橋故障不是阻值卡的地址線和數據線量的阻值會不同媽??
南僑掛囉就不用玩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想過拆廢板上可能是壞的,所以老早就有從阿拍上買了5顆rt9202回來換,全都沒用,投降了~

一顆50元很貴~結果沒效把下當被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