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嵐-魔電B系列 KY450-ATX無5VSB(已補圖片)(AT2005B控制晶片)

楼主(2011-11-08):
立嵐-魔電B系列 KY450-ATX無5VSB

小弟手上一顆立嵐-魔電B系列 KY450-ATX,一次停電又復電後損壞,拆開外殼後發現輔助電源開關晶體擊穿,晶體都裂開了,已經看不到規格,拆下後又搞丟了,請問是不是有哪位大大知道這個POWER的輔助電源開關晶體用的是哪一顆呢,還是有什麼代用品呢,知道的跟我說一下,感恩呢

已補上圖片,知道的前輩們跟小弟說一下,感謝唷

power內部

power內部

高壓側電晶體

高壓側電晶體

請教各位大大有誰知道這一顆電晶體型號

請教各位大大有誰知道這一顆電晶體型號

网友:
一般都是7805或7905,電路部分我還不是很懂,你可以查一下相關資料。

网友:
小小的建議一下,No Picture No Truth!

貼上圖,相信大家都很願意幫你的!

^_^

网友:
你好那一顆是c3150我也在煩惱這一顆power!因為他那部分有3支電阻燒了,不知道阻值,大大可否幫個忙拍一下那部分的相片,好讓小弟完修它謝謝!

楼主:
你是說輔助電源開關晶體附近嗎,這一兩天我找時間照相po上來

网友A:
是的麻煩mugen 大,可以的話多拍幾張謝謝啦!就只差那三支電阻阻值,不然就已經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麻煩mugen 大,可以的話多拍幾張謝謝啦!就只差那三支電阻阻值,不然就已經搞定! ...

對對看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對看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謝謝大大分享!但是小黑豆是s8050不是c945剛剛有是著參考上面電阻試了一下沒動作.

楼主:
照片上來囉

第一張不知道為什麼沒辦法壓縮,只好縮小圖片

第二張是R4應該是橙橙棕灰,也可能是紅橙棕,因為我的應該也燒掉了,所以焊下來了,照得不好,看不清楚再說,我再補照片

另外想問一下,你說的 C3150,圖片三這顆可以嗎

再補兩張圖片,這次把R4放上去一起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上來囉

第一張不知道為什麼沒辦法壓縮,只好縮小圖片

謝謝大大的回覆!圖中的c3150沒錯!有兩支電阻的疑惑解決了!可否在請大大幫忙一下圖4中c7的左邊的阻值是多少?綠色塑膠電容那邊謝謝了!再提醒一下大大那附近的二極體4148也要檢查一下c3150掛了也差不多都導通了!小弟這顆就是!

楼主:
c7的左邊是紅橘棕,不然就是紅紅棕,試試看唷,感謝你的回答,可完修的話,我再改狀態,謝謝囉

网友:
mugen兄:
小弟也是這顆電源故障,請問 R4 =330 對嗎?
我C7左邊電阻是完整的,電阻是 220.

楼主(2011-12-13):
因為R4的顏色紅橙我實在分不太清楚,所以不是220就是330吧,我猜啦,12樓的抱歉很慢回,還沒買到C3150,所以就比較沒有上來看,拍謝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