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家電維修DIY-電蚊拍指示燈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1-11-09):
其實這電蚊拍已經壞了有一段時間了.

說也奇怪.我家的蚊子很少會叮我.大概我的血滋味不對吧!只針對我家女王和小公主叮.

所以就懶得去動它.直到女王受不了蚊子大軍攻擊.對我下了最後通碟.才去動它.

這支是充電式的.後面還可當手電筒.
解開螺絲.

取下蓋板.

整塊電路板只有一棵螺絲.

零件線路也很簡單.

測量DC頭電壓沒問題.

突然想到女王打蚊子的表情相當猙獰.一副就要跟牠拼命的樣子.

想必出了不少力.就把重點放在需要用力按的按鍵上.

果然按鍵開關壞了.換上新按鍵.

指示燈亮了.

就只換一棵按鍵解決.

從此以後女王又可以快樂的打著她的蚊子.

而我只能唸著阿彌陀佛.罪過罪過.為她贖罪.

网友:
第三張圖,板子有裂痕橫過線路??

网友:
玻纖板子打到有裂痕
[女王的表情相當猙獰]  這句偶相信n_150|

网友:
又可好好和蚊子廝殺一番

网友:
據傳蚊子工會對此相當憤慨......揚言上街頭抗議
GK大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网友A:
好像電蚊拍都會壞那顆微動開關.....
台中市哪裡有賣啊???
因為我這裡也有2隻電蚊拍的微動開關壞掉了.....

网友:
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 拆下來去比對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電蚊拍都會壞那顆微動開關.....
台中市哪裡有賣啊???
因為我這裡也有2隻電蚊拍的微動開關壞掉了..... ...

這按鍵就跟一般液晶螢幕的按鍵一樣.很好找的.

网友:
修這個還是需要放一下電 !!

我有被電過的經驗咧 !!!

网友B:
有的電蚊拍,還可以當遙控器的頻道遙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電蚊拍,還可以當遙控器的頻道遙控...

哈哈...有必要嗎
......

网友:
家裡的這隻是吃電池的,常常電個幾隻就沒電了,
後來拿了一顆可調電壓的變壓器,加長了線,
直接上吃變壓器的電,家裡蚊子多的人,小心會電上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有必要嗎
......

邊打蚊子邊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邊打蚊子邊轉台......

...''只要一個按鍵解決一切''的                       電蚊拍.......(Job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電蚊拍都會壞那顆微動開關.....
台中市哪裡有賣啊???
因為我這裡也有2隻電蚊拍的微動開關壞掉了..... ...

故障光碟機、DVD PLAYER都有可以拆,不用買。

我買1支99元的電蚊拍也是按鍵開關壞(品質太差)。

网友:
請問如果電力不夠 要 改那裡才可加強電力?

网友:
我也修過3隻,一樣是按鈕開關壞掉,品質真的很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