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堆人中極暴力惡意病毒程式System Restore,FAKEAV

楼主(2011-11-09):
最近有隻流行的病毒只要是windows都會中標
根據網友的討論目前並不知道是哪個特定網站或連結
唯一可能的管道是fb
這是一個暴力程式
特徵是桌面及所有檔案夾都消失
陷阱是出現類似系統畫面告知你的系統有問題
避免中毒其中一種方式就是
你的系統是中文,通常就不會有英文訊息
而且系統訊息由ie帶出就要特別注意
千萬別點
網路上已經有一票網友哀鴻遍野
許多大家常用的解毒方法都會踢鐵板
小弟也遇到幾台
雖然解了仍然要小心

1116更新

根據網友經驗判斷
該病毒並不會感染mbr
回復及重裝會再度中毒
應該是系統還原的功能沒關閉導致
這點跟之前的autorun病毒相似
所以在重裝之前要先將原系統的系統還原關閉
或是在pe下刪除個磁碟系統還原的隱藏檔

ps:系統還原是個雞肋功能,不但會藏毒還會影響系統效能,只要系統裝好,我第一個動作就是關閉此功能

1118更新
此木馬由瀏覽器進入,專門鑽java漏洞
網頁說明

相關參考連結請看
友站討論A
友站討論B
趨勢病毒說明

网友:
此病毒真的最近很常見,但似乎又有變種的病毒了
只會出現那個很像掃毒軟體的那個畫面,也並不會清空所有的資料
另外也不會出現錯誤畫面,但就是無法執行任何的程式也關不掉病毒畫面
需要用WIN PE開機後進入使用者中刪除異常程式後就可以了。

网友A:
請問上面2位大大
有更加具體的解毒方式還是相關病毒資訊嗎
小弟最近有台電腦也發生一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上面2位大大
有更加具體的解毒方式還是相關病毒資訊嗎
小弟最近有台電腦也發生一樣的問題..... ...

參考友站連結
基本上幾個觀念就是

1.安全模式進系統
2.從啟動項目找出問題程式並刪除
3.下載工具掃描電腦
4.恢復原有相關環境

网友:
此軟體還有一個特徵是會把所有檔案及資料夾設為"隱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考友站連結
基本上幾個觀念就是

感謝大大說明...
我努力到現在還沒完全復原
看來明天一早"砍掉重練"比較"剛乎"...

楼主:
的確要恢復到正常要花不少時間
很多網友也是恢復失敗
建議你砍掉重練時要注意
儘量只用單顆硬碟安裝
根據網友哀號的指出
連第二顆系統也別感染
或是連ghost回去也不行
所以重裝前要小心
最好把資料整顆備出
重新format再安裝

网友:
隨身碟也會中~~~

网友:
前幾天一個朋友的相機記憶卡也中了毒,資料夾變成執行檔,
無法開啟進入,後來我用小紅傘幫她掃毒,掃出兩個病毒和一個
AUTORUN.INI,將病毒移除後,檔案不見了,後來我用檢視顯示
所有檔案,看到資料夾恢復了,但是是隱藏的,再用右鍵點它,
取消隱藏項目,再看就恢復了,進入資料夾裡相片都還在。

网友:
這部是我遇到的那個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