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ony筆電面板畫面一半有線條~該如何維修?

楼主(2011-11-09):
故障圖如上
請問有無解決的方法呢??

或者誰有管道可以購買新品面板 (二手的也行)
面板型號為:LTD133EWZX
煩請來信報價~感謝

補充一下
1.屏線已清過 (小弟這邊是台南地區)

2.這片面板是筆電用的~而且體積非常的薄~應該是LED面板
(話說LED面板有AD板嗎?小弟不才~真的沒看過~可否來張圖片~教學一下~感謝)\

网友:
=  =這片好貴啊!!!!!!!!

网友:
哪台用的?
機器型號
ad board就主機板阿

网友A:
補充一下
1.屏線已清過

請確認 排線 是否 有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一下
1.屏線已清過

感謝大大回覆~
會找時間測看看~謝謝^^"

网友B:
之前修過朋友的sony迷你小筆電,剛把D蓋給蓋好鎖上,就突然變成像你這樣的情況,結果將記憶體取下用橡皮擦過金手指再插回後,畫面就又回復正常了,不曉得您試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過朋友的sony迷你小筆電,剛把D蓋給蓋好鎖上,就突然變成像你這樣的情況,結果將記憶體取下用橡皮擦過金 ...

記憶體我到是沒試過
但外接螢幕畫面是正常的~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C:
是邏輯板故障,換面板約3000元(二手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邏輯板故障,換面板約3000元(二手價)

QQ" 全新的一片都要破萬......

二手的我找不到貨源 (拍賣都沒有)

不曉得您是去那購買的??? 可否指點一下

网友:
到這個賣場問或電話詢問,告訴他是林口黃先生介紹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303761284

网友(2011-12-10):
我幫朋友送修過一台也是螢幕故障,費用4500,
給你參考

网友:
這個通常是TFT Driver 與 玻璃面板連接問題,一般人要修非常困難,建議你直接買一組來換,

网友:
LTD133EWZX這片不一定是LED喔...你先看清楚....這片面板很貴....我什麼面板都有就這個....不一定找的到...
你是SONY的什麼機型.....說一下或許我這可以差機賣便宜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