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付費徵求物品] w25x40 BIOS晶片

楼主(2011-11-09):
徵~~
華邦 w25x40 BIOS晶片 (4Mb 3.3V~3.6V )兩顆或者可以替代品兩顆(不過替代品我需要比對一下我的PCB5.0燒錄器有沒有支援)

或者高雄哪兒有在賣這種晶片??

如圖:

网友A:
高雄知名的網拍三家都有在賣...
其中一家在我們痞酷長住的..他好像也有
同長要壞有一點難....最少我目前還沒修到有25xxx壞死的
都是資料重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雄知名的網拍三家都有在賣...
其中一家在我們痞酷長住的..他好像也有
同長要壞有一點難....最少我目前還 ...

我是買綠色板本,板子上字是印 " 2009 PCB50 "  如圖一(從別的網站copy)

圖一
圖二

SPI模式是我第一次燒錄~~
先選好要燒錄的晶片型號(w25x40)後,再去把燒錄器上的指撥開關全都撥OFF,
再來透過轉接座將IC晶片放在最下面紫色圈圈IC座(圖二)..
進行抹除原先資料就抹不掉(雖然有提示抹除成功,但實際上去看buffer內的還是有資料)..
寫入新資料後,它最後會驗證動作卻說失敗..
(以為可能是IC沒放好,重試多遍後還是一樣)

後來用數位三用電表量測圖二中紫色圈圈裡的紅色(GND)及淺藍色(Vcc)的接腳,卻是約4.65V
雖然這燒錄器說可以支援 w25x40 晶片 (4Mb,3.3V~3.6V),但這電壓差這麼多~~
現在懷疑
1.這燒錄器到底能不能支援n_066|
2.BIOS IC晶片隔屁了~~
3.還是我放錯IC座位置???
============================================================
燒錄程式是 0.98d12 板本..

(我在五甲派出所附近)

剛試了 米達麥亞 大大所講的JUMP拔掉後,電壓約為3.3V..
先進行抹除資料,結果還是抹除不掉...
那就試能不能燒,結果出現燒錄成功訊息~~

目前狀況是無法抹除資料,但能直接燒錄,出現燒錄成功訊息..
不知是不是之前用錯電壓造成這顆有受損@@

看來得再找個時間把IC焊回去測試看看囉~~

(之前用PLCC32燒錄,都要先抹除變成空白才可以燒..)

高雄長明街 " 中將 " 電子材料行沒有在賣這顆IC~~

我再寫信問盧大看看有沒有在賣這IC~~

謝謝 akgkaylin 米達麥亞 幫忙
============================================================
今天測試結果主機板可以開機了:on_057|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買綠色板本,板子上字是印 " 2009 PCB50 "  如圖一(從別的網站copy)

圖一

你在高雄那裡...你程式板本是那用一板的
三家
痞酷 YR拍 盧大
YR拍 995
YR拍 血拼
這三家是我知道在高雄的...三家我都有去過..都算有實體店的

网友:
您有沒有拿出裡面的光碟看看指導手冊?
我自己玩過幾次MX25L8005,也是用轉接座插最下方那個位置
不過 PLCC32插座的上方那個 跳線帽要拔除,電壓才會3.6V(這是指導手冊pdf檔中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買綠色板本,板子上字是印 " 2009 PCB50 "  如圖一(從別的網站copy)

圖一

五甲派出所來我這不用10分鐘..看要不要來找我...我幫你燒一燒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