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大同家電服務站-大同冰箱冷度不足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11-10):
品牌:大同電冰箱

機型:TR-620S

故障點:冷度不足,壓縮機一直運轉!

客戶聲稱:漏冷媒啦...冷媒拿來灌一灌就好了!

以下是維修流程~

先用手摸冰箱兩側,感覺很燙(心想應不是漏冷媒)!

在冷凍庫及冷藏室各裝上溫度計...
經過一小時後,上冷凍為3度 , 下冷藏為12度

取出電流錶測運轉電流為3.9A.....太高了!
正常值應為1.8~2.5A左右

此時心理有譜了
拆開冷凍庫查看結霜情形...

蒸發器結霜狀態倒蠻像冷媒不足

再仔細往下瞧,加熱管亮著

加熱管動作和壓縮機同時運轉,難怪電流會如此的高!

繞到冰箱背面

拆開除霜定時器

發現接點已溶化短路了

換上新的定時器

插上電源,再測電流為標準範圍1.9A

經過一小時後,已達到設定溫度

~~~謝謝收看~~~

网友:
謝謝老大發好文,標題讓我改一下!謝謝!

网友A:
恭喜完修

大大請問一下

你那種溫度計是?   這樣門磁條不會變形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大大請問一下

1.溫度計是便宜貨
2.門磁條變形?...短時間沒問題啦
  如真的變形...用吹風機就搞定了!

网友:
摁摁

只是很好奇問問看XDDD

网友:
哈!大同型號TR-620S ,不就是我家冰箱之一嗎,萬一有毛病,
我就比照辦理修理啦,謝謝喔。

网友:
定時器黑的好恐怖阿,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好文一枚

网友B:
師傅我有問題....
1.我看不懂它的故障
維修前後溫度不是差不多嗎??.....
除霜冷凍一起運作我看出來了....它蒸發器上半部冷
下半部沒冷(無霜)....

2.正常的冰箱該有怎樣的表現?
我家冰箱兩側摸起來也燙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師傅我有問題....
1.我看不懂它的故障
維修前後溫度不是差不多嗎??.....

溫度差很多啊?
修理前冷凍庫3度,冷藏庫12度
修理後冷凍庫 -17度冷藏庫3度

正常化霜時壓縮機是不運轉的,但是這一台的故障是在化霜時壓縮機還在運轉,因定時器內部接點黏在一起放不開,你注意看第7張圖片,它的底部是不是紅紅的,那就是電熱管在發火
此時壓縮機正在運轉,正常冷排(蒸發器)因該整片都結薄霜,但因底部有電熱管正在發熱,所以靠近底部的冷排霜都融化了,上半部離電熱管較遠因此還不會融化,這就造成冷度不足

网友D:
這種案例還真是少見 ,大同冰箱水盤內,散熱管就很容易漏冷媒 ,也沒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溫度差很多啊?
修理前冷凍庫3度,冷藏庫12度
修理後冷凍庫 -17度冷藏庫3度

噢~~~看懂了.....
冷凍庫就是要零下,冷藏庫才有冷風吹下來....
原來那發紅的是電熱管除霜中,第一次看到受教了....

正常的冰箱運作時怎樣分辨它在化霜中?
壓縮機停止溫度夠冷時也會麻...化霜時會有聲音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噢~~~看懂了.....
冷凍庫就是要零下,冷藏庫才有冷風吹下來....
原來那發紅的是電熱管除霜中,第一次看到 ...

正常冰箱運作時從外觀是看不出它在化霜的,也不會有聲音
除非你很刻意的去觀察它,在一天24小時當中,大概會有2~3次的化霜,每次化霜大約30分鐘左右
如果你觀察到冰箱停止運轉大約30分左右,那很可能就是在化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冰箱運作時從外觀是看不出它在化霜的,也不會有聲音
除非你很刻意的去觀察它,在一天24小時當中,大概會 ...

知道了....!!

化霜,就是避免蒸發器過度結霜甚至結冰影響
熱交換效率對吧?所以固定的時間讓蒸發器化霜
去除冰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案例還真是少見 ,大同冰箱水盤內,散熱管就很容易漏冷媒 ,也沒改善

這情形...外面碰到很多...

楼主:
1.正常的冰箱運作時怎樣分辨它正在化霜中?
   除了使用電流錶外...小的也不知怎麼分辨~~~

2.化霜有聲音嗎?
   仔細聽的話....有!
   (一).好像烤肉時,用水一滴一滴澆在木炭的聲音(要打開上門)
   (二).咕嚕咕嚕,肚子餓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

化霜,就是避免蒸發器過度結霜甚至結冰影響

不好意思~
剛剛忘了按回復!
此機故障點...為加熱管一直通電狀態!

网友:
咕嚕咕嚕不是冷媒流動的聲音阿....

我家冰箱壓縮機停機時會聽到咕嚕咕嚕的聲音
但不是持續的........又有時會嘎嘎嘎嘎的聲音
很像定時器的聲音?!...化霜定時器快壞了?

网友:
除霜定時器故障點也蠻多的
歸類為1 線圈
         2.齒輪
         3.接點 一.熔化 .黏住
                   二.一次跳兩格

网友:
支持一下^-^   非常棒的教學文!!圖片拍得非常清晰
不好意思~借一下 lhc網友的【圖】
咱不會修理冰箱~但是前幾天看了影片,,所以分享一下【學習心得】^-^

說明與介紹一下。。【1】【除霜器裏面】的 【啟動電容;大颗電解電容】與【16uF運轉電容
。。上次咱爬文【有網友問道】
【2】這樣其他網友 只要 ~看您這篇  與咱找到的教學視頻!!就能瞭解 電冰箱的構造了^-^

=========================我花2個小時多。。看完視頻後~整理做的截圖+打字^-^
這里有 換壓縮機視頻【教學#2】...就是客人講的【換冷媒】+最不幸的情況。。遇到壞的壓縮機【啟動端 阻值無窮大】
(轉)【冰箱】修理-焊接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81-1-2.html

這里有其他電器~抽水馬達電容15uF【可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02-1-1.html

网友:
這問題我也遇過:)

网友(2012-02-10):
好文
受益良多
感謝版大精心製版!

网友(2012-03-26):
感謝!又長知識了!

网友:
太棒了!!~~我終於懂原理了!!~~
我家冰箱曾經冷凍庫會結冰~~但是冷藏室不會冷!!
問隔壁電器行老闆~~跟我說定時器壞了~~我就自己拆下來用電表測量~~
換新的定時器就OK了~~但是一直不懂原理在哪????....
來這裡真好!!~~真的可以學到很多.......
謝謝大大們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