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真的有這麼容易壞嗎??

楼主(2011-11-10):
我從廢品上拆了一堆元件,放著等時候用。

這兩天修POWER,不知道TL431怎麼量。剛好手上有新的TL431,就量來比對。
結果發現殺肉下來的TL431幾乎是全部要丟掉!!??

真的是這樣嗎??TL431有這麼不耐用!!??

有可能是我誤判嗎??

(根據手上拆下來的一堆,不是老化就是開路。10顆能找到一顆算正常的就不錯了,還沒有看過這麼不耐用的拆料元件。)

网友A:
我覺得是誤判,有時用量的去比對是不準的, 畢竟是不同廠牌的TL431.
做個簡單電路測試會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是誤判,有時用量的去比對是不準的, 畢竟是不同廠牌的TL431.
做個簡單電路測試會比較準. ...

多謝指點, 我也覺得有可能誤判。
我把找到的資料整理一下一併貼上來,方便供後面看到的人參考。

TL431穩壓IC原理簡述(Wish大寫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61-1-1.html

ap431 與 tl431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16-1-1.html

極簡單的TL431計算表格
http://bbs.pigoo.com/thread-22915-1-1.html

网友:
要如何量測 ???

用什麼檔位量 ??

网友:
431很少壞,它是一個積體電路,靜態測量是測不出來的,除非是像短路這種明顯的故障。

网友:
可以依照資料手冊做出一個電路來檢測TL431的輸出

网友:
我是這樣認為  參考上圖
想法來自於三用表歐姆檔測二極體(~0.7V)
每次OK的二極體 歐姆檔 用到3V電池 的那幾檔
例如  X1 X10 X100   偏轉角度 都在 相近似角度
原因是量到~0.7V  分壓到 電池電壓3V 刻度的比例 就在那裡

沒搞錯 就是利用三用表歐姆檔 內阻 與外部零件分壓 的特性

偏轉角度(刻度比例) =  外部零件分壓/電池電壓  (條件:外部零件分壓 要小於 電池電壓)

延伸到TL431  利用其 REF 接到 Cathode/K/陰極時  VKA =VREF  = ~2.5V
偏轉角度該分的刻度比例 為 83% =  VKA  2.5V  /  電池電壓 3V
用到3V電池 的那幾檔  X1 X10 X100   偏轉角度 都應該在 相近似角度
實際應用時 電池電壓有其耗損因素而低於3V
我在使用時 都是......差不多在那個偏轉角度區  嗯~類比就是這樣~差不多就好
然後 X1 X10 X100   各檔在切換一下~差不多就好
======================================
有問題的TL431 在 X1 X10 X100   各檔在切換時  差異很大

這個方法只能粗略檢查
要精密些時
三用表歐姆檔當作供電 多加一個數位電壓來量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