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找尋一24吋高壓板上的一顆IC B3942 --- (已完修)

楼主(2011-11-10):
各位先進:
請問此顆IC C3942市面上哪裡可購買(台北市區),請不吝提供
感謝~

网友A:
C3942就是一只普通视放管300V 0.1A 2W可以代换的很多,象C4544  C2688  C2611  C2482  C26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942就是一只普通视放管300V 0.1A 2W可以代换的很多,象C4544  C2688  C2611  C2482  C2621 ...

感謝您的解答

楼主:
那在請問如圖上的一顆保險司,他規格只標5A,也沒標示幾伏?

网友B:
此顆IC C3942,我怎麼看起來是 B3942
可能是這顆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21397802
另保險絲只要安培一樣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顆IC C3942,我怎麼看起來是 B3942
可能是這顆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21397802
另保 ...

您好:
感謝您指正,確定為B3942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顆IC C3942,我怎麼看起來是 B3942
可能是這顆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21397802
另保 ...

請問是 ? channel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 ? channel .

MOSFET --- B3942  以下是網路查到的規格
   30V/6.9A,  RDS(ON)=25m&@VGS=10V (N-Ch)
   30V/5.8A,  RDS(ON)=40m&@VGS=4.5V (N-Ch)
-30V/-6.1A,  RDS(ON)=35m&@VGS=-10V (P-Ch)
-30V/-5.1A,  RDS(ON)=58m&@VGS=-4.5V (P-Ch)
Super High Density Cell Design for  Extremely Low RDS(ON)
Exceptional On-Resistance and  Maximum DC Current
SOP-8 Package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

B3942
裡面P-MOS  電流  -6.1A
     /N-MOS   電流  6.9A

可以 參考論壇內這篇
B3942的DataSheet <己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22-1-1.html
理面2# 有線路BIT3713.PDF
4# 原發文完修後提供代用資料
========================
建議你
1.  改標題  C3942  => B3942
2.  若是案例成功 記得回來分享造福後人
      上述前篇就是原發文完修後提供代用資料
感恩~~

楼主:
感謝大大分享~
目前還未購買到零件故尚未完修
以下是高壓板的外觀
謝謝~

网友:
看來這是公板高壓,有沒有考慮先直接換一支?

楼主:
Sorry!
一直在找零件大多沒有零賣,一次需10 Pcs,最後如版主提議的改買公板來解決,此問題已完修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