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YOTA Tercel 原廠音響怎麼拆(已完修)

楼主(2011-11-10):
請問各位大大有拆過TOYOTA Tercel 原廠音響怎麼拆?因為調整音量的可變電阻已經失效,想要自己更換,可是不曉得怎麼拆?有拆過的大大們可不可以照個相,大概說明一下,先謝謝各位大大們!

网友:
原廠維修手冊內裝面板分解圖,樓主加油了

网友:
就拆面板麻...螺絲拆下抽出那個固定盒子....
我估計你買不到那顆VR,所以換音響吧..

楼主: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我再研究看看,a471大真的VR買不到嗎?

网友:
阿六仔貨,MP3、MP4、DVD.......一台3千左右,還能插SD卡,換一台比較快,沒DVD只有SD卡一台才1500,考慮一下吧!!

网友:
換一台的確比較快
不過要先把喇叭線、電源線與ACC線抓好,再接到新音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我再研究看看,a471大真的VR買不到嗎?

買不買的到我不清楚,但是我猜那個VR不是讓你方便購買的
那種。你可以拆開後確認好不好買....再考慮換一台新的

网友:
center cluster finish panel(中央柱飾板)應該沒有螺絲,直接用卡筍卡上去,一字起子就能挖下來

网友:
找一罐WD-40往旋鈕空隙噴一噴,救不了再拆吧!

网友:
要換只能改自己的主機,只是不美觀而已

楼主(2011-12-13):
謝謝樓上幾位大大熱情協助,將主機拆下後,拆開後誠如a471大說的真的找不到VR,蠻特殊的,在找不到新品的情況下,用手邊的電子接點清潔劑從縫隙噴一噴,裝回去可以調整音量了,解決了開車沒辦法調音量的窘境,謝謝各位大大們!

网友(2012-03-05):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