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大們...

楼主(2011-11-10):
請問紅色圈中硬碟近電源接口的是什麼零件?
謝謝!!!

网友:
沒看到圖..謝謝

网友:
過電壓保護元件,屬於TVS的一種,用來防止超壓輸入,當兩端電壓超過其額定時會呈現短路

楼主:
請問狼大這個型號的零件是什麼?
有沒有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