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A-158HB洗衣機問題求助

楼主(2011-11-10):
這台洗衣機大概在開啟後10~15分鐘就會自動停止
面板上顯閃著  U12
這樣大概是怎麼樣的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 麻煩指引個方向

网友:
1.檢查電源板連接至控制板的連接線是否有氧化!
2.若沒有一般是控制板壞的機會較高!

楼主:
謝謝滷大的回覆
因南部出差 本想星期日拆來看
無奈家母等不及~已請小朋友出面解決了
在下沒有表現的機會了
還是謝謝滷大~~~~~

网友:
U-12故障碼,,,,,,洗衣蓋未關。原廠技術手冊是這麼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