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G2021m-2 故障

楼主(2011-11-10):
這片的電容都換過了.除了特大科那顆沒換

這片的電容都換過了.除了特大科那顆沒換

我的螢幕變成反白但是影約還看的字或圖片

我的螢幕變成反白但是影約還看的字或圖片

請問大大我的螢幕用到一半變反白...我把她拆開後有發現電容都凸起...我把全部電容都更換好後...還是一樣的結果...拜託各位大大告訴我哪裡故障了...我該補焊的都焊了該換的電容也都換了...真不知道哪裡還有問題...

网友:
請善用搜尋

優派 VG2021m-2 故障

网友:
這位大大此時.你該用原廠設定.或電腦設定就可以了

网友:
AD板上SMD電解電容您有換嗎?

楼主:
SMD電容我沒換@@"  是哪一顆~~請大大指點...

楼主:
我忘了補充  我已經有原廠設定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
T-con的保險絲應該斷路了,造成只會背光,沒有顯示,檢查一下,希望可以幫到你!

网友:
有看到MENU嗎!!調低亮度增加對比看看,如不行可能T-CON有故障。

网友:
应该是T-CON问题

网友:
可以嘗試進入工程模式,執行INIT EEPROM功能

网友:
或許把24c清空就好了

楼主:
各位大大我買了一片原廠全新的驅動板
還是一樣...但是我測量了高壓附近的電容他的電壓是20v這是正確的嗎???
如果不正確的話那會是捨麼東西壞掉呢??謝謝喔

网友:
ad板上的有一顆零件ic換掉看看

网友:
高壓附近的電容他的電壓是20v這是正確的!!(不好意思,直接拿你的訊息來貼)>如果驅動板是新的(好的話)<那就是 屏的問題了

网友:
屏的PCB上面 也有power  ic (24隻腳正方形) 那一顆    先換掉

网友:
T-CON電壓量了嗎?

网友:
幫你查查..請連結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highlight=cmv狼大的作品

楼主:
這個是這台機器的液晶那塊PCB
T-CON電壓我不會量ㄟ...請問可以教教我嗎??先謝謝嚕....

這是液晶後面整塊PCB

這是液晶後面整塊PCB

這是整塊的左邊

這是整塊的左邊

這是整塊的中間

這是整塊的中間

网友:
其實那塊AD送的訊號不是LVDS...  而是RSDS

面板所需要的電壓DC TO DC電路,VGH VGL Vcom 都在AD板上

設定如果調整無效,就要檢查這幾個主要電壓有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