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7w

楼主(2011-11-10):
請問各位大大
有人有相同型號的嗎,小弟我外殼一直拆不開
旁邊都沒有縫係讓我刷卡 =  =

网友:
腳架拆下來後下面有兩個小斜口可以從那裡翹起

网友:
這位大大請附上照片.我才能回覆您.

楼主:
謝謝大大
但還是拆不開...
只能用暴力了

网友:
這台不好拆,裡面是四方扣,硬扯會斷,先卸除全部外見螺絲,在以扁平物稍微撬開再刷卡,方向我不識很確定(已經忘了),記得要插得很深才行,撬開一個後會比較好拆後面的,通常會斷1-2隻固定腳。

网友:
這需要一點點技巧如果可以左手從螢幕的正面的朔膠框施一點力讓縫隙可以跑出來但不要過度擠壓到螢幕= =自己拿捏若沒有把握就給專業的人吧

网友:
AL1917

AL1917
是這個吧! 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多謝各位大大  之前以暴力法修好了
但我也忘記  怎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