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桶的【凡而】旁邊漏水~維修

楼主(2011-11-10):
只是要 大家看看【漏水的視頻】【老舊nikon相機】【的攝影功能】!!
把當時 【漏水滴水的情景】重現而已!![/
b]

ps:可以給 沒有換過【水龍頭或換【凡而】的】小朋友看看!!^-^

【視頻】凡爾旁邊漏水1.fl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PYL2v5-R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PYL2v5-R0
本來有12秒的MOV格式檔  -->轉成flv格式【變成4秒】
所以滴水的速度【是原來的3倍】!!

【視頻】凡爾旁邊漏水2 [不同角度拍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bYmeoAKZE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bYmeoAKZE4

沒甚麼特別的~
【1】【一字起子】鎖上凡爾~ 阻斷水源!!
【2】換上 新的白膠帶即可  【約7~10圈】
【3】把管子裝回去原來的位置!!

ps:我是有裝 免痔的噴水頭~ 所以有4個孔要【裝回去】!!
若沒有 安裝【免痔的噴水頭】~ 是2個孔要【裝回去】!!

楼主:
如果馬桶 入水孔【有聲音的話】~尤其是【上完廁所】沖掉大小便之後~   。。。。【某處】會一直震動~聲音很吵!!
【1】打開其他 水龍頭【放水】。。
【2】真的不行的話~ 試著【轉緊】【凡爾】看看!!
因為 PVC水管16mm直徑--->  1cm   馬桶水槽【進水孔】。。。有體積差【會有亂流出現】《--》利用凡爾【把進水量】縮小之後。。【水管內】就沒有亂流出現了^-^

ps:咱實際測試【凡爾】轉到水量60%~【70%】《--》 【水箱進水器】就沒震动的聲音!!

ps:因為這次馬桶會發出怪聲【我也想~借著清除 進水管裏面的雜物】~來減少震動聲。。。結果都沒有東西!!估計是空氣 與亂流產生的空氣【所造成的  空氣柱共鳴震動現象】  》《

网友A:
應該是 “凡而”。
另外那個白膠帶,名稱是止水帶,也有人稱 “貼布西魯。

网友B:
圖5那個不是白膠帶是止洩帶(貼布細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凡而”。
另外那個白膠帶,名稱是止水帶,也有人稱 “貼布西魯。

謝謝糾正。。。 是【凡而】沒錯!!

是【止水帶】沒錯~   !!謝謝糾正。。。《--》之前~ 咱心裡一直念成【防水帶】。。是錯的!!

网友C:
「凡而」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三角閥,止水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凡而」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三角閥,止水閥。

我不是水電專家,由於專長淨水設備,所以對這類有些基本認識,若有誤請指正一下。
凡而英文為 VALVE,有點類似凡而這個音。
也有可能從日文發音而來的,而日文又有很多直接取英文的音。

很多老行業都有這種情況。

网友A:
其實凡而是個概稱,原意是 “閥門“,可說是水的開關,有各種不同的形狀。

像水塔水管一般都會用到如附圖的零件,也可說是凡而的一種,依其功能及直徑大小,會有一不的名稱,不過本質上都可稱為凡而。

借一下網路的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5那個不是白膠帶是止洩帶(貼布細嚕)

止洩......那不是跟正x丸的效能一樣... ...

這種小東西真的蠻好用的.

网友:
止洩帶,專門止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凡而是個概稱,原意是 “閥門“,可說是水的開關,有各種不同的形狀。

像水塔水管一般都會用到如附圖 ...

原來 凡而==valve
學習到了!!

剛才看到這種【3角閥】。。。如果是 【使用免痔噴水頭】的網友
就可以 調節水量大小!!【這個是全銅的】~咱親戚家【旋轉頭is塑膠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61013377

网友D(2011-12-18):
看圖片一那個管子的接頭裡面有個黑色墊圈,應該不需要用到止洩帶才對,
用了止瀉帶反而會讓你鎖不緊造成漏水,會漏水換那個橡皮墊圈即可,
1個橡皮墊圈最多5元。

网友:
兄台又一錯誤帖。看一下樓上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圖片一那個管子的接頭裡面有個黑色墊圈,應該不需要用到止洩帶才對,
用了止瀉帶反而會讓你鎖不緊造成漏水,會漏水換那個橡皮墊圈即可,
1個橡皮墊圈最多5元
  .

您的意見~非常好!!
但是咱使用【止水帶】~材料錢只要【0.3~0.5元】!!另外要說的是  【現場並沒有那麼多 的黑色墊圈】可以用!!
譬如說【免痔馬桶】那根管子~【黑色的墊圈】也會漏水~ 所以咱也是 上【止水帶】!!
所以 理論上【黑色的墊圈】不夠用時~仍然會有人使用【止水帶】的!!<-->尤其是 塑膠的螺紋~經過上百次的旋轉以後。。會有一些磨損!!

【1】
現場解決 漏水問題
方法就是那幾個
【A】換 5元黑色墊圈
【B】把整個【【內含  5元黑色墊圈】整條白鐵管子】管子~換掉
【C】使用止水帶

裏面有需要出門的方法~   有不需要出門的方法~  端看施工者【是要省時間】或是【省錢】 或是【當時現場是否 有更換的材料】來決定。。。。【最好就是 買個2~5條 不鏽鋼管子】與【5元黑色墊圈】~多買幾個備份!!

【2】如果是 我爸來做的話~ 應該是會【換掉  整條白鐵管子】!!~因為他手頭上 【通常庫存有有5~10根】的【不鏽鋼管子】來做定時定期的更換!!  【白鐵管子】如果已經用了 3年半 以上~表面氧化 與很難看~應該可以功成身退了!!
如果 不想更換【白鐵管子】~建議【兩個 兩側的黑色墊圈】。。都換掉~理論上會比較好!!

网友:
你說的白鐵管子應該是指用白鐵網包覆的PVC軟管,
那兩端的頭是銅鍍鋅做的,相對來說就會有因為空氣中酸性氣體氧化變黑的問題。
要防止變黑可以用鹹性物塗上去,如肥皂。
如果不計較發亮程度可以用銀色噴漆在洗乾淨曬乾後上色。

另有一種是全白鐵的管材,那種的就很貴了(十倍價以上,食品業用),但是完全不會變色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見~非常好!!
但是咱使用【止水帶】~材料錢只要【0.3~0.5元】!!另外要說的是  【現場並沒有那麼 ...

沒裝「黑色墊圈」只用止洩帶,那一定是包漏,不信您去試看看!!!!
這場合處理漏水不是用止洩帶。
止洩帶是適用於固定式內外螺紋接合時使用(像牆面金屬彎頭對止水彎頭接合),且旋緊只能採單方向,不得倒迴,否則止洩照樣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裝「黑色墊圈」只用止洩帶,那一定是包漏,不信您去試看看!!!!
這場合處理漏水不是用止洩 ...

不好意思~【幾個禮拜以前】 咱已經完修了!!
【1】目前 馬桶正常使用中

要試您自己 去拿家里的【凡而】試一下! 測試您的理論是否正確^-^

ps:包您【來回連續拆個 5次~10次】【白鐵水管】或【凡而】的螺紋[部份磨損以後]。。。
就需要+知道咱
【需要同時使用 [黑色墊圈」+止洩帶】的原因了!!

【2】
ps:請問一下。。。您家里的水龍頭 或凡而【目視已經沒有漏水了】~
您還會因為 研究的目的。。。把它拆下來做研究嗎???

如果 您不會想拆下來。。。請勿建議【他人拆下來】。。。【請將心比心】謝謝^-^

【3】
黑色垫圈is用來止水的【這種觀念】。。。應該是每個人都有的!!並不需要  使用咱開的帖子來證明!!

附上咱家居住地公寓~頂樓上面~水塔旁邊的【自來水公司 水錶裏面的黑色墊圈】。。。這種35mm管徑的水錶【就沒有辦法】【用白色止水帶】來止水。。。
因為大管徑的【水管水壓通常是 16mm水管的3~5倍】所以需要使用 【黑色墊圈】!!
另外需要  頻繁拆換的【白鐵水管】~也需要【使用黑色墊圈】!!
如果使用   35mm的【新黑色墊圈】~換了2次以上~還是會漏水的話。。。~【建議   打電話請專業的師傅來處理了】否則 當漏水超過一定數量時~   住在樓頂加蓋【旁邊的鄰居】可能會對您~抱著關切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