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賜教這樣的結構可以承吊多重?

楼主(2011-11-10):
如照片中,此組C型鋼可以吊多重?

C鋼 H200*75*20mm  t=3.2mm  長度12公尺

网友:
I-beam 參考 AS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I-beam
或者 英國BS, 日本JIS, 都有
C-beam 未用過, 沒算過

靜態的荷重, ASTM 應該有計算參考公式
動態就多數要自己估算.
台灣參考哪種標準就不清楚.

网友A:
正確安裝在混凝土中的一顆 M6/8/10/12的膨脹螺絲,最不理想最大靜止受力分別是120/170/320/510公斤

考慮動態與其他因素,應該加上約6倍的安全係數

所以一顆M6,120/6=20公斤

四顆安全承重=20*4=80公斤扣掉鋼材重量

小孩還OK,大人可能每邊鎖四顆共八顆比較保險

鋼材承重偶就不太會估計,應該裝個稍大點的墊片,分散力量,避免孔洞附近應力集中

下圖為小弟所想的到的一些考慮變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確安裝在混凝土中的一顆 M6/8/10/12的膨脹螺絲,最不理想最大靜止受力分別是120/170/320/510公斤

考慮動 ...

兩端固定點已加鎖多支螺絲了,也會再用角鐵外圍框住補強,這點比較不怕,因長度有12米,要先估算可以承吊多重?再算要安裝幾組,個人粗估約可承受 500kg

平均荷重  w=0.0429 T/M   0.0429*12=0.515T   不知對否

网友:
C型鋼要掛鞦韆恐怕不太合適,我夾在H型鋼樑,擺起來鋼樑都會扭啊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端固定點已加鎖多支螺絲了,也會再用角鐵外圍框住補強,這點比較不怕,因長度有12米,要先估算可以承吊多重 ...

那是算屋頂負載,這個是動態負載不同.
是要先算在70kg的体重在擺動時的最大力量.
而且 12m 的跨距是很長的,鋼梁要不晃動是不容易的.

网友B:
在屋頂做鞦韆,考慮的因素相當多,例如:
1.您在頂樓還是中間層?平房還是樓房,加強磚造還是鋼筋混凝土還是鋼骨結構?混凝土的結構是否足以承擔?
2.用12m的C型鋼,先要算出它的勁度及細長比,能抗多大的應力及扭力?中間是否應增加支撐?
3.如C型鋼以hinge設計,中間要承載幾個鞦韆?幾個鞦韆就算幾個集中施力點,要算出應力及力矩分布的裝況。

以上給您參考。不過再精細的計算,也比不上老師傅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屋頂做鞦韆,考慮的因素相當多,例如:
1.您在頂樓還是中間層?平房還是樓房,加強磚造還是鋼筋混凝土還 ...

這是一樓空房,橫梁為一般建物(水泥鋼筋),要先概略知道這樣可以承吊多重?

网友:
有人提到「老師傅的經驗」,的確,這種結構不是靠計算得來的,因為施工的品質影響很大。所以要靠老師傅的經驗。建議把安全系數加大一些。

网友:
估計只有數百公斤的力量,但是是往復式又有不規則的力量.在計算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安全系數會放大很多.
這種結構,會出問題的地方可能是在銲接及固定的地方.例如壁虎釘強度會因混凝土強度而變,銲接點的遐疵,會在長期使用後才破壞.混凝土的破裂也是要有一段時間.

只要安全責任的地方,要有把握才能去作,

如果是別人家小朋友出事,就會有無限責任問題 !

网友:
首先就使用C型鋼作10米跨距確實太長了,若中間加上A型支撐安全性就高多了,若支撐在地面則更佳,
若使用圓鋼管強會比C型鋼更好,而且比 H-BEAM 更輕,這點您可考慮,
再來就您安裝固定方式,方法有很多種,但是固定在建物橫樑上的螺釘,以水平打入水泥中,讓螺釘承受剪力會比承受拉力高,所以用U型板包住橫樑來固定,

來一款概念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一樓空房,橫梁為一般建物(水泥鋼筋),要先概略知道這樣可以承吊多重?

很抱歉,我無法告訴您「概略」承吊多重,平常嘴裡可以隨便說,白紙黑字可不能開玩笑。
在結構設計上,除非非常特殊,大概都能做到;所以我們會先了解委託人的想法及需求,蒐集所有相關資料,接著評估可行性,再作修正建議或執行設計。
您的情況我在7樓提的考慮,只是個大概方向;要估計能承吊多重,就要有更detail的考慮。
前面已有許多痞友提出很好的建議,您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我比較擔心的是混凝土的節構夠承受嗎?
年青時買了個小套房也想在陽台吊個吊椅當休憩用,當時是想重還沒灌水泥漿時就先掛兩組不鏽鋼螺桿與鋼筋
勾住連結,後來還是作罷

网友B:
Dave兄在灌漿前先埋掛勾是較為安全的做法,但用不鏽鋼不如用生鐵,讓它生鏽(不是浮鏽)還可以增加裹握力。

网友:
請務必加支柱作支撐,
10米長C鋼 被重力加擺盪扯掉下來砸頭上會是什麼景象

楼主:
C鋼是前人留下的,兩端都固定很牢固了,應該不會掉下來,只會過重垂下彎曲,至於晃動問題,應該會在10米間,加角鐵固定,目前只用繩子套綁晃蕩還不錯;場地是荒穢空房屋,拿來當遊玩用日後想再綁個沙袋練手腳,因房屋不是自己的(認識的),所以不想弄得很麻煩

网友:
所謂意外,就是在設想以外。
"應該不會掉下來"的意外,後果不是一句"不會吧"就算了。

水泥完全沒有抗拉強度,所以才要加鋼筋。才要算跨距。
螺釘打入水泥承受拉力完全不可信任。
至少也要照 wooden 大所說:
> 固定在建物橫樑上的螺釘,以水平打入水泥中,讓螺釘承受剪力會比承受拉力高,所以用U型板包住橫樑來固定,

何況螺釘會生鏽,結合部位會鬆脫。
無法面面俱到就要考慮風險,將意外引導到最低風險,就像保險絲一樣。
繩子斷掉,人飛出去; 跟鋼樑打在頭上 哪個嚴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ave兄在灌漿前先埋掛勾是較為安全的做法,但用不鏽鋼不如用生鐵,讓它生鏽(不是浮鏽)還可以增加裹握力。 ...

哇AECOM大您太強了,生銹可以增加握力我學到了n_16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AECOM大您太強了,生銹可以增加握力我學到了

沒您說的那樣,本來就是土木這行業出身的,雖然早已不再親身施作,一些基本的觀念還好沒忘。
以前在蓋房子的時候,常常看到柱筋立好,在模板未上、混凝土沒澆製前,柱筋是紅通通的,而灌漿時也不除鏽,就是這個原因。當然,鏽成魚鱗片一樣的剝落,那就不行了。
通常混凝土澆製完成固化後,除非偷工減料,鋼筋是不會持續氧化的。如果持續氧化生鏽,就會發生混凝土剝落,鋼筋外漏的狀況了。

网友:
wooden大的固定法+1
10米長不是問題,中間加一支吊桿(三角雞爪形).三角形可以減低鋼材中段因為搖擺晃動!也是整支鋼材的保險部位!
不懂為何要鎖兩支C型鋼,鎖一支可以嗎?
將兩支C型鋼合併成工型或是四角型,可以增加鋼材強度!以您的用途,換作粗工,我會選擇將C型鋼合併成四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