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SONY KDL-40X4000 40吋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

楼主(2011-11-10):
該液晶電視畫面顯示皆正常
卻有一大區域偏暗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給電器行的說是面板壞掉
左邊不只是變暗還變顏色

网友A:
Dalia大大你的狀況跟我很像喔,都是40X4000...
我把你的照片著名出處借po以下網址: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4&last=31985882
您也可參考一下~

网友:
之前也有遇過BENQ的,換了T-CON也一樣毛病,

我想面板掛了應該沒錯= ="

网友:
面板壞真的需要那麼貴的維修費嗎? 好佳在!我都不用高價3C產品!!

网友:
整台液晶電視最貴的就是面板0.0

网友:
面版軟排縣用手(壓壓看)可能是脫膠喔

网友:
不知大大住那,小弟想研究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lia大大你的狀況跟我很像喔,都是40X4000...
我把你的照片著名出處借po以下網址:http://www.mobile01.com/ ...

這真的是通病真該死...面板又貴貴的

网友(2011-12-13):
各位大大我將帖子轉過來痞酷了~
有更新找到的問題點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37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