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眾神!來看看他是什麼問題?

楼主(2011-11-11):
今天是2011.11.11
111111~!
請教大家!這是什問題?
先聲明:AS15已換過!無效!
無訊號時:

有訊號時:

它的TCON

网友:
壞半邊??
應該是接觸不良吧~

网友:
建議.弄個TCON來試試看.是不是TCON或是面板側的問題.比較有目標下手.

网友:
AS15解焊,清潔電路,檢查線路,確認沒有問題後,再換1顆新的AS15焊上去.

网友:
請將照片中右邊2顆圓形SMD電感補焊一下,有很大機會修好。這是此種SMD元件加工時相當難以落實焊接的地方。且此類問題根本很難量出來,因為它還是導通,只不過能通過的電流會不足。

网友:
分別壓住/碰觸四組連接器,看畫面是否會改變

网友:
建議您去找整片TCON換掉,避免反修..但是也有可能是面板玻璃,這要賭一下,上次碰過也是一模一樣情形
是把整片TCON換掉完修!!!

网友:
T-CON的問題沒錯(我遇過)--->>你認為哪邊較可能.
跟CLK有關(輸出端)<不知道這種稱呼對不對>
注意一下....上面那電感(OPEN)

楼主:
感謝眾神回覆!
所有按壓的動作,所有的補焊,當然是都有做過了!
最後都是無效!
參照小張大仔~!上回PO的小張大仔~!再的告別作!
我就暫定它是這樣的故障狀況!那顆BGA的晶片脫焊故障!
故!向YOYO大仔購入此型的T﹍CON替換!
半邊顯示的故障已經解除了!感謝眾神指示~!

网友A:
恭喜atun大完修........
小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下標題時,能加上維修品廠牌型號,
如: 「眾神啊!我中了大樂透,該怎麼花啊?」
這樣下次大家中了大樂透,較能查詢到該怎麼花啊?
.
.
.
.這樣下次大家遇到同型號的,較能查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atun大完修........
小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下標題時,能加上維修品廠牌型號,
如: 「眾神啊!我中了 ...

拍喜~!
我真的不知這是那一牌:『SUNVIEW』
只知用的是AUO的37吋面板..............

网友B:
atun大,,,, 您好  此T-CON 故障, 已完修, 恭喜了!!!
               您換下來的壞 T-CON 可以賣給我嗎?????
               我的是電感有四處不通, 故障和您的一樣, 整個高雄市都找遍了, 就是沒有店家在賣此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喜~!
我真的不知這是那一牌:『SUNVIEW』
只知用的是AUO的37吋面板.............. ...

atun大,啪謝嘿~ 小的只是建議一下,您就別太在意..

話說,還真的找的到SUNVIEW 這個品牌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拍喜~!
我真的不知這是那一牌:『SUNVIEW』
只知用的是AUO的37吋面板.............. ...

我本來以為是BENQ SH3741.
前幾天也碰到一台BENQ  SH4241用的也是這塊邏輯板.
37吋和42吋都用這塊邏輯板只差程序不同.
也一樣跟盧大問了這塊邏輯板.但我比較幸運.沒買成.
"SUNVIEW"乃"日景"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un大,,,, 您好  此T-CON 故障, 已完修, 恭喜了!!!
               您換下來的壞 T-CON 可以賣給我嗎????? ...

啟稟媽祖娘娘:
這塊我還有用,實在無法割愛!
足拍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來以為是BENQ SH3741.
前幾天也碰到一台BENQ  SH4241用的也是這塊邏輯板.
37吋和42吋都用這塊邏輯板 ...

『日景』?
是什蜜碗糕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啟稟媽祖娘娘:
這塊我還有用,實在無法割愛!
足拍喜~!

排感
ECMS 321608 (1206)&ECM201005(0804) TYPE 系列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電氣特性
Part Number
料號
Impedance
阻值
(Ω)±25%
[100MHz]
DC Resistance
直流阻抗
Ω(MAX)
Rated Current
額定電流
mA (MAX)
ECMS321608A600 4P 60 0.25 200
ECMS321608A121 4P 120 0.30 150
ECMS321608A301 4P 300 0.30 150
ECMS321608A601 4P 600 0.50 100
ECMS321608A102 4P 1000 0.70 50
ECMS321608B121 4P 120 0.40 150
ECMS321608B221 4P 220 0.45 150
ECMS321608B471 4P 470 0.55 100
ECMS321608B601 4P 600 0.65 100
ECMS321608K601 4P 600 0.70 100
ECMS321608K102 4P 1000 0.80 50
ECMS321608H121 4P 120 0.60 50
ECMS321608H301 4P 300 1.00 50
ECMS321608H601 4P 600 1.70 35
ECMS321608H102 4P 1000 2.10 35
ECMS321608L121 4P 120 0.30 200
ECMS201005A600 4P 60 0.25 100
ECMS201005A121 4P 120 0.50 50
ECMS201005A221 4P 220 0.70 50
ECMS201005A601 4P 600 1.1 50
ECMS201005A102 4P 1000 1.3 50
ECMS201005B121 4P 120 0.6 50
ECMS201005B221 4P 220 0.9 50
*TEST EQUIPMENT:HP4291A IMPEDANCE ANALYZER
* Max Echo reserves the rights for revising the content of this catalog without further notification.
鈺鎧保留更改此目錄中任何內容之權利. 而不再另行通知.

atun 大,,, 鈺鎧有在賣 , 但是小弟不知, 型號; 阻抗, 和mA( 請問大大, 您知道型號?),,,,,,,,3Q
                每次訂貨 要購足 ( 100 元 /NT );

Bead Array 排感 :

ECMS SERIES 系列
INTRODUCTION 簡介
ECMS series consists of 4 circuit of ferrite beads and suitable for EMI suppression in smaller digital
equipment.
ECMS 系列由四組磁珠電路組成,適用於較小的數位設備以抑制雜訊干擾
FEATURES 特徵
1.Available in a wide range of impedance values providing excellent EMI sup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for
various types of noise
阻值範圍寬, 提供優越EMI 抑制特性, 適用於各種雜訊.
2.Heat generation and crosstalks between adjacent circuits is minimized.
熱生成及比鄰電路間的串音, 可被減至最低.
3.Internal electrodes feature low DC resistance, minimizing wasteful power consumption.
內電極特色為低直流阻抗, 抑低無謂的電流損耗.
4.Monolithic structure ensures high reliability.
單晶體結構, 確保高可靠性.
APPLICATION 應用
1.Waveform correction in personal computers, word processors, printers and facsimile signal lines, and
provides radiated noise countermeasures in interfaces and harness connecting parts.
個人電腦, 文字處理, 列表機, 傳真機等信號線的波形修正, 並提供介面及輻射雜訊交叉測量
2.Prevents noise intrusion in videos, car audio, VCRs, portable telephones, and other equipment.
避免放影機,車內音響, VCR , 手提電話及其他設備之雜訊干擾.

PART NUMBER SYSTEM 料號系統

ECM     S     321608    A    600      4P
   |        |         |           |         |         |____  Number of Beads 每顆內含磁珠數
  |       |          |           |         |__________ Impedance value code 阻抗值
  |       |          |           |                               600: 60 Ω at 100MHz
   |       |          |           |_______________Material code 材質碼
  |        |         |_____________________Dimensions L×WxT 尺寸 L×Wx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ead Free 無鉛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roduct series code 產品系列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眾神回覆!
所有按壓的動作,所有的補焊,當然是都有做過了!
最後都是無效!

我快給電話吵死了.一天要換2顆電池.

你如果要做那顆BGA IC要小心(T-CON的PCB很薄.很容易變形).要植錫珠還我很大顆0.76的
這塊T-CON會斷PCB線(BGA底下)
日景--->>>你不覺得他的機板根VITO(有2款其中一款嗎?)是一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感
ECMS 321608 (1206)&ECM201005(0804) TYPE 系列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電氣特性

啟稟媽祖娘娘:
atun才疏學淺,我不是科班的!你問這個我不懂ㄝ~!
有請眾神指點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快給電話吵死了.一天要換2顆電池.

你如果要做那顆BGA IC要小心(T-CON的PCB很薄.很容易變形).要植錫珠 ...

哈哈~!小張神明~!生意做大當然電話多了~!
不要聽太多!小心耳朵出了狀況喔!
也謝謝你的指點!我看它也是很薄,所以不大敢動它ㄋ!

网友:
我一台benq sh3741看情形有些一樣,也是用友達的37的面板。我要試試看,買一塊t-con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