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電腦再利用_舊電腦舊筆電一分鐘上網_將舊電腦改成上網專

楼主(2011-11-11):
過時、跑不動windows 的電腦,如果送去回收商回收大概也沒有什麼錢,若不想丟棄, 可改成上網專用的電腦,筆記型電腦也可以,但有些硬體沒辦法支援,這也沒辦法,總之,試試看吧!

華碩小筆電的5秒開機,就是這家公司做的作業系統spflashtop OS。

以下簡單介紹安裝步驟:

1、安裝完成windows 系統。(xp、win7 皆可)

(sflashtop OS會把原來的系統變成雙系統,開機有選單可選,可進windows, 也可進 sflashtop OS)

2、進官網下載標準版

http://www.splashtop.com/zh-TW/os

3、在windows 系統下安裝spflash OS

4、安裝中

5、安裝完成後,執行設定工具

6、執行設定工具,將我的最愛、wifi設定檔匯入spflash OS

7、重開機
就可看到選單(可選擇你要執行的系統)

8、開啟spflash OS

9、開機畫面,選取開啟首頁

10、設定選單,設定wifi等等

11、設定完成後,就可上網了!

12、這是google chrome 的瀏覽器,webs store 有很多小程式可供使用

跑不動的桌機、筆電,不仿試試看哦!

開機時間約在一鐘內,想上網但又不想等的朋友試試看這免費的OS。

网友:
看起來很不錯喔  舊電腦也能有新的用法

网友:
真是好用的OS..家裡剛好有2台586等級的電腦..有空來試試.非常感謝提供此訊息.

网友:
我去查了資料,Splashtop 是 GNU/Linux 的一種商業版本。
它會有如此的性能,應該是 “去蕪存精” 的結果。

相關的 WIKI:
http://zh.wikipedia.org/wiki/Splashtop

网友A:
>過時、跑不動windows 的電腦,...
......

>1、安裝完成windows 系統。(xp、win7 皆可)

看來這個似乎有些矛盾,既然前面說過時、跑不動win...,後面怎麼可以安裝完成winxp....
像xp系統對硬體就已經很挑了,能跑得動的,等級應該也不差了.

像我有一台P3/1.2G,原來裝256MB,VGA/32MB,裝xp,勉強可用一般文書和畫圖,但動作較慢,無法看網路影片,系統DRAM改到512MB,VGA改為64MB的卡,可以看網路影片了,但是鈍鈍的,就像人家說的Lag,後來把VGA改128MB的卡,看網路影片,PPS也都可以看,很順暢了.

目前這台P3/1.2G/512MB, VGA/128MB的PC,就是備用的電腦,當現在的電腦,或者家人的電腦無法使用時,就可以臨時應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時、跑不動windows 的電腦,...
......

請試試看再評,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試試看再評,謝謝!

慣很多次都沒有成功
不知道( iso)可以下載到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慣很多次都沒有成功
不知道( iso)可以下載到檔嗎

1、在WINDOWS 下,下載檔案後再安裝,一定要在WINDOWS 下才可安裝,安裝完後重開機會變成雙系統的選單!您就可以自已選擇要執行那一個作業系統。
2、這OS沒有ISO檔。

网友:
一定要在Windows下才能安裝.....
那也不是很方便啊.....
基本上Windows可以安裝的話,上網應該也不是大問題了....
只是速度的快慢而已....
如果是可以捨棄替代Windows系統的話,那應該比較實用吧....

楼主:
能一分鐘上網,xp要幾分鐘?
試試看,若純脆要上網的話,這os夠了,如同asus的express gate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一分鐘上網,xp要幾分鐘?
試試看,若純脆要上網的話,還os夠了,如同asus的express gate ...

謝謝您.我還是沒有使用(成功)
謝謝您的教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過時、跑不動windows 的電腦,...
......

老大, 請問哪裡買得到486的機器.
俺有個除錯器, 控制軟體是 DOS版, 只能在486或以下跑, 現在的PC已經無法維護源碼了.
想找個486電腦, 把 RS232 過程的 PROTOCOL 讀出來, 然後自己寫一個PC端的控制軟體.

网友:
資源回收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大, 請問哪裡買得到486的機器.
俺有個除錯器, 控制軟體是 DOS版, 只能在486或以下跑, 現在的PC已經無法 ...

把你的環境和功能,多說明一些,也許586也可以跑,有些P3也許可以跑.
是ISA或EISA介面,有照片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環境和功能,多說明一些,也許586也可以跑,有些P3也許可以跑.
是ISA或EISA介面,有照片最好. ...

老大,
這是試驗的結果. 586 試過了, 不行, 他是單純的RS232, 但不是標準BAUD RATE, 估計會變化.
害得很多要維護的程序都動彈不得, 又沒資源投放重寫.

http://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s/382570

http://hk.my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mid=2670

网友:
很多linux都有類似的功能
不過這一套是商業的可以來試試看
不用再自己修改核心!!

网友:
我老家還有2/3/4/586的機板...cpu...30pin/72pin EDO Ram
不過放10多年了應該都玩完了...
486以前的應該有20年了..

最後一次拿486 dx-100灌XP...好像是6.4G 硬碟...
晚上灌到隔天天亮才終於灌好...

說真的不要再去碰586以前的電腦才不會翻臉

從開機進到Windows要花20多分鐘...
原本Ram從32mb加到128才給灌...

我看去買台網路撥放器是比較快啦...
不然就再等等會有更新的軟體出來~

网友:
有玩頭!!
有空來試試!!
謝謝大大!!

网友:
拿了一台舊的P4 PC 來裝

主機板: ASUS P4SGX   sis晶片組
記憶體: 512MB DDR
硬碟:     SEAGATE 20GB  PATA
顯卡:     內建sis顯示(配置 32MB 記憶體做為內建顯示記憶體)

裝完XP,簡單的驅動後,下載完整安裝的320MB安裝檔

裝完重開,進入Splashtop OS 選項   載入約5秒後就自動重開,也不是網頁說的畫面黑屏,需要按下power鈕強制關機

裝上還是一樣很有歷史的TNT2 32MB,進入XP安裝驅動,並且跑splashtop OS修復選項,狀況一樣

失敗了!!

上網頁看它的需求

The minimum system requirements to install Splashtop OS are:   (安裝Splashtop OS的最低系統需求:)

Space (空間)

    Approximately 1.2 Gigabyte of empty space on the Hard Drive
    (大約 1.2 GB 的剩餘磁碟空間)     但是完整安裝檔解壓時會跟你說要3GB的硬碟空間才夠

     Approximately 1 Gigabyte of RAM storage
     (大約  1GB 的記憶體)     這?

Supported devices  (支援裝置)

只有列出HP的型號,大部份是Pavilion 系列 ,其它的就........看著辦,不一定能支援

Display Drivers (顯卡)

Supported VESA BIOS-compatible display drivers are:

    Intel
    AMD
    nVidia

Network Drivers  (網卡)

Supported LAN network drivers are:

    Realtek 8101 / 8102 / 8103 / 8129 / 8130 / 8139 / 8168 / 8169
    Atheros L1 / L2
    Sis 900 / 190 / 191
    nVidia nForce
    Intel 1000 / 1000E
    Marvell SysKonnect Yukon / Yukon2
    JMicorn JMC150
    Broadcom Tigon3

    realtek系列螃蟹卡支援是一定要的,內建常見的atheros,sis 900,nvidia,Marvell的大致都有了
    除了Broadcom好像支援的不是很全面,大致上這邊不會有大問題

Supported WiFi network drivers are:   (無線網卡)

    Intel 1000 / 2100 / 2200 / 3945 / 4965 / 5x00 / 5x50 / 6x00 / 6x50
    Atheros ath5k (AR5xxxx), and ath9k (AR9001 and AR9002 family)
    Broadcom 4311 / 4312 / 4313 / 4321 / 4322 / 43224 / 43225
    Ralink 3090 / 5390
    Realtek 8192SE

總結來說(喂,你好像只有試過一台),因為是偏重上網功能,所以在網卡支援度上面算是比較全面的,其它部份就不一定會有支援

最重要的一點可能讓我們無法在舊機器上面運作的是,記憶體需求1GB

因為我無法安裝成功,所以我無從得知為何安裝一定要在windows下面,為了共享我的最愛?

目前想到這個Splashtop OS的用途是:簡化/封鎖 使用介面,以防止小朋友把電腦搞得一團亂

有人拿這種化石機安裝成功的嗎?

网友:
先下載  等等來安裝  謝謝分享

网友:
那我還是繼續用我的DSL(Damn Small Linux)比較方便...
至少我用過PIII 時代的化石級電腦跑過,很順暢...

DSL網站寫的系統最低需求: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DSL with X-Window:
i486
24MB RAM
Run fully in RAM with as little as 128MB

只要有USB或是光碟開機就可以用....硬碟非必需,除非你要安裝在硬碟裡....
記憶體越大,執行速度越快....
因為整個系統運作是將記憶體當做虛擬硬碟空間來使用....
所以執行程式都超快速....因為記體體的速度一定比硬碟快....
唯一缺點....只有英文,不支援中文....

网友:
所以看完上面各位的意見就是, 還是算了,
想依標題有個好結果是不可能的.
必竟硬體要求也不低.
那有windows又何必再去弄什麼雙系統,
把系統搞亂呢?

网友:
的確好多了!
感謝!!

网友(2012-03-24):
連結過去.按立既免費下載.結果跳出的是.不再提供 sflashtop OS 與支援服務.
運氣不好..

网友:
http://www.cr173.com/soft/20201.html 这里提供sflashtop OS 下载。

网友:
這作業系統已經停止支援運作,有人還可以應用嗎

网友(2012-04-25):
不得不配服您, 竟然能找到這個os, 還是中文的

网友:
splashtop OS 安裝後,是自動把硬碟做成雙系統,開機時讓你選擇進 Windows or Splashtop Linux
它不是一個Windows底下的應用程式,也不是在Windows 底下再跑模擬 Linux....

所以低階的電腦可以跑很快,只是低階電腦在安裝時,會有點痛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大,
這是試驗的結果. 586 試過了, 不行, 他是單純的RS232, 但不是標準BAUD RATE, 估計會變化.
害得很 ...

您要不要試試看在 Windows 底下,跑 VMware Player ,然後在 VMware Player 底下跑 DOS

我公司的人事妹妹,電腦升級到 Win 7 之後,門禁刷卡系統就無法正常使用,
這個門禁刷卡系統也是接 RS-232

一開始我用 Virtual PC 試,程式有時可以讀出刷卡機資料,有時卻不行....
後來改用 VMware Player (Free),就可以很順暢的讀取刷卡機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要不要試試看在 Windows 底下,跑 VMware Player ,然後在 VMware Player 底下跑 DOS

我公司的人事妹 ...

好的...謝謝你的資料
有空來試試看

网友:
486!上個月才丟了二台!

网友(2012-05-31):
官網好像已經不能下了

网友:
剛剛在左岸這邊挖到跟文內一樣的版本,參考看看吧!!!!
http://115.com/file/dnr9rcvk

网友:
哈哈,謝了....不過時間有點久,放著好了...苦笑

网友:
無法下儎了

网友:
官方不給下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