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焊槍失速了..........

楼主(2011-11-11):
一開電源  自動跳到最高溫...
不知是哪裡出問題  傷腦筋

狀況影片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Aab0BV5jU8

网友A:
你檢查一下,烙鐵的感溫零件是否有問題,用歐姆檔量應該在 2 歐姆左右。
另外檢查一下如附圖的運算放大器是否正常。

那兩個調溫的按鈕,順便檢查一下。

你的絡鐵會不會熱呢?

网友:
紅圈內的控製開關,要不要拆下量看看,有可能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檢查一下,烙鐵的感溫零件是否有問題,用歐姆檔量應該在 2 歐姆左右。
另外檢查一下如附圖的運算放大器是 ...

初步排除按鍵問題 有將按鍵焊下 測試按鍵正常

因自動調溫到最大  趕緊隔離焊槍.....沒注意焊槍本身溫度有沒有上身升

煩請大大 隔空抓問題了........

网友:
你的 MCU 應該沒問題,請將重點放在烙鐵頭內的 K-TYPE 感溫元件。

要檢查那個運算放大器,主要是感溫零件是透過這個 IC 來將數據傳給 MCU 處理的。

所以這兩個部份要先檢查一下。

网友B:
若是通電就一直加熱,烙鐵頭溫度也有上升,無法停止,請檢查裝在散熱片上的TRIAC元件是否擊穿短路

网友:
看影片中你好像沒有將烙鐵插上去
先烙鐵插上去,然後將版子上紅圈1的插頭拔除試試看,
再將藍圈2拔開量量看電阻是多少(如cremaker  所說的烙鐵頭內的 K-TYPE 感溫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通電就一直加熱,烙鐵頭溫度也有上升,無法停止,請檢查裝在散熱片上的TRIAC元件是否擊穿短路 ...

狼大~使否告知如何量測"TRIAC"元件好壞??謝謝您

网友:
雞婆代回一下賺積分
這裡有量測"TRIAC"元件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檢查一下,烙鐵的感溫零件是否有問題,用歐姆檔量應該在 2 歐姆左右。
另外檢查一下如附圖的運算放大器是 ...

更換新品運算放大器  測試還是一樣問題 這次有加插上焊槍輸出 能感覺溫度有上升
失速依舊....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新品運算放大器  測試還是一樣問題 這次有加插上焊槍輸出 能感覺溫度有上升
失速依舊.... ...

你目前做了哪些測量的動作及處理呢?

烙鐵的感温(K-TYPE)的阻值有沒量過?像狼大所說的 TRAIC 好壞有沒量過好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