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724開機無反應

楼主(2011-11-11):
這台我是第二次修它
前一次是換一片高壓公板
因這類的代換教學很多
所以我就沒發上來

而這次的狀況是上電之後
按開機鍵沒任何反應
由於在維修當時無法拍照
所以下列的照片是修好後未組裝前拍的

在量測BG電壓確定有150V
但二次測完全沒過電
於是拆下一次測的MOS量測結果為正常
那200V的大電容也正常431及817也正常
於是只好更換電源控制IC-SG6841S看看(這顆不知道怎麼量測好壞)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這顆IC更換前最好先將那顆200V的大電容拆下來
換好後在試,果然就好了
下面是這次換下的零件SG6841S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第一次看時.C大只有傳圖.還沒有說明.
我還以為換的是24C(一樣8隻腳)..................

网友B:
師傅請問一下...
1.二次測...是L散熱片那邊嗎?

2.那棵大電容拆下前要放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師傅請問一下...
1.二次測...是L散熱片那邊嗎?

首先說明一下
我不是師傳,因為我變不出"3"來

回答你的問題
1.二次測...是L散熱片那邊嗎?
   是的,簡單的說變壓器線圈前是一次測,出是二次測

2.那棵大電容拆下前要放電嗎?
   如果你怕短路出火花,那就找個電阻先短路一下
  但我通常是直接拆,只要小心別讓烙鐵去短路到
  但就算短路,也只是會"踫"一下,不會出什麼大事啦

你的十三恨還真是說到心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時.C大只有傳圖.還沒有說明.
我還以為換的是24C(一樣8隻腳).................. ...

不好意思
之前都是換換電容
談不上維修
所以總是沒出聲
現在好一點了
但維修的量大不起來
所以技術很難進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說明一下
我不是師傳,因為我變不出"3"來

哈~~我會分辨電源板一次二次測了...

大電容...很怕被電咩....

以前我修車被點火高壓電過....刻骨銘心阿n_121|

网友(2012-01-09):
恭喜大大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