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打槍3 - Gigabyte DVD ROM 不能讀取維修

楼主(2011-11-11):
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貼4根螺絲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282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02-1-1.html

只有4根好像太少了一點。所以我就比4根螺絲多一個動作,完修~~~~

1.這台DVD的正面照

2.這台DVD的上方照

3.上面註記了以前檢查的結果「無法讀取(丟)」,經過測試光碟頭有動,但一直沒辦法讀到光碟。原本已經要丟回收了,今天無聊,想拆它殺肉了。

4.拆開一看,怎麼下方的排線有點歪。經觀察覺得排線有點短,很懷疑這會影響(做維修養成無聊會亂看)。重插排線再試試看好了。

竟然修好了~~~~  又多一台DVD可用了,再次阻礙成功。

把4根螺絲鎖上,結束。(我有維修動作)

网友A:
想不到還要注意到這個地方!
之前丟掉了好幾台,都是讀不到,
有聽說可以調那兩顆VR,但好像都「動」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還要注意到這個地方!
之前丟掉了好幾台,都是讀不到,
有聽說可以調那兩顆VR,但好像都「動」不久 ...

沒錯。我調過VR。

因為現在的光碟機太便宜了,經時間演變,很多元件都簡化。尤其是光學頭,好像用了很多塑膠做透鏡。
用久了透明塑膠會劣化,就像人類老了的白內障一樣。沒救的。

上個月才買一台DVD,SONY的,不到600元。真不知道是怎麼做出來的!!??
(Plaxtor才800!!)

网友:
ODD已經進入故障即丟的時代
PLEXTOR已經不如往日光采了(嘆n_141|)

网友(2012-02-20):
不曉得有沒有大大俢過 bios抓不到dvd的經驗 請教一下 還有 抓的到蛋開機進去 xp跑了5條 救自動關機了

网友:
恭喜完修,現在的光碟機撐得過兩三年算很耐用了... 話說回來我家還有一台TEAC 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