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S6【5秒內快速關機】軟件-簡體版1.34MB

楼主(2011-11-11):
執行畫面~只是三個按鈕~
【所以】應該是簡體版也沒有關係!!
是給winxp用的!

ps:測試前與使用前~請三思!!資料請先 備份好!!
咱是有在用!!如果有問題~咱在po上來^-^

ps:咱等下測試 win7可不可以用!!
因為win7 關機前~要問一大堆!!
win7可以用^-^

TFS6[3~5秒內]快速關機軟件-簡體版1.34MB、、
【1】是綠色版【可以解壓縮到 桌面】~ 再把目錄改成【TFS6.1_快速關機】
【2】按兩下裏面的執行檔

只有3個按鈕
【左邊鍵】:操作說明【簡體版】。。。這個沒用

【中間鍵】:快速關機 shutdown
ps: [用這個很好用]【3~5秒內自動關機】
所有的文件~都不保存~因為不詢問

【右邊鍵】:快速重啟  reset

1.35 MB, 下載次數: 64

网友A:
快速重開機 windows xp

我都嘛用 shut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重開機 windows xp

我都嘛用 shutdown

      這個 win7也可以用。。。最快2秒就關機了!!

ps:因為    有些電腦【主機前面  那個硬體的【按鈕】~不靈光】。。。按下去。。。不關機!!每次都詢問 筆記本【是否儲存】。。。常搞到 40秒~1分鐘【才關機】!!
所以 咱才需要【這個軟體按鈕】!!

网友B:
哈哈  我都習慣用另類關機法  把滑鼠移到底下的空白工具列[或是按CTRL+ALT+DELETE] 出現工作管理員 然後看看 有哪些是還沒存檔的程式..馬上存檔  然後 選上面的[ 關機]--->按住CTRL --->滑鼠選關機(或是重新開機) 一樣是5秒內直接關機.....這是利用WINDOWS不儲存記憶體寫回硬碟方式...所以很快..相對的 萬一WORD/EXCEL有資料沒存好  那就沒機會復原了... 大家可以玩看看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相關資訊了..小小愚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都習慣用另類關機法  把滑鼠移到底下的空白工具列[或是按CTRL+ALT+DELETE] 出現工作管理員 然後看 ...

1.關機
各式各樣的關機、不存檔的方式都有,歡迎大家選購n_079|

2.重開機
歹勢,離題一下

目前作業系統 7 可以有 /g 使用

/g =『關機』+ 『重新啟動』 + 『回復已登錄的應用程式』

覺得系統效率下降時,就會想要重開機
但有很多工作中的資料怎麼辦?
利用 /g 來清掉被佔用的系統資料,且工作中『未存檔』的資料都會保留著
下此指令後,應用程式並不會詢問說是否存檔,因重開機之後還會在

小畫家,可以!(隨便的塗鴨,與畫面擷圖)
notepad,可以!(未建新檔案,直接開出來打一些字)
firefox,可以!(包含打到一半的回文)
word…
excel…
google chrome...
calculator...

但是!已記錄過一次的程式,再次使用 shutdown /g 時,會詢問是否存檔,重開機後不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關機
各式各樣的關機、不存檔的方式都有,歡迎大家選購

我的某台acer電腦【主機前面  那個硬體的【按鈕】~不靈光】。。。
所以咱花239元 【在大潤發有鍵盤特價時】~買了這個鍵盤!!
只要power鍵【按下去】【大約4秒關機】

這個【算是 硬體關機】【one touch-shutdown】~適合小朋友與第一次碰電腦的朋友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某台acer電腦【主機前面  那個硬體的【按鈕】~不靈光】。。。
所以咱花239元 【在大潤發有鍵盤特價時 ...

很抱歉,我沒注意到你說的『主機電源開關不靈光』

分享一些資料

power 這個傢伙很危險的,一個不小心,會讓打的半死的資料消失在你眼前

杯子倒了 k 到按鍵, oh noooo~~~~!
按 insert 鍵,奇怪…怎麼游標沒變,視窗被關了?! oh noooo~~~~~!
寵物鳥在桌上跑來跑去,很好奇手在摸什麼,跳下來玩,oh noooo~~~~!
不在電腦前面時,老媽子看鍵盤油到不行,拿抹布擦下去,noo....srO

以上種種親身體驗,我果然不適合有實體關機鍵的鍵盤
(其實另有解啦,同時可以讓 sleep 有效)

因為我的 xp 是放在 virtual box 裡面的,所以沒有 sleep 的選項可以用
而 windows 7 則有,可自定義…
按下關機鍵,執行 … 動作
按下睡眠鍵,執行 … 動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我沒注意到你說的『主機電源開關不靈光』

分享一些資料

您那個XP下的電源選項 內容 裡面那個  按下關機鈕  "詢問我要做什麼"  很好用

我目前都是開在那邊,因為小朋友有時就會從電源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那個XP下的電源選項 內容 裡面那個  按下關機鈕  "詢問我要做什麼"  很好用

我目前都是開在那邊,因為 ...

按下去就很快樂的關機了n_084|

网友(2012-01-06):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真好用的軟體

网友:
看了這遍才知道
快速關機有這麼多的方法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