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以電晶體驅動的VFD時鐘

楼主(2011-11-11):
現在把電阻補焊回去,結果就正常了:
電晶體、電阻:
這是一整排的電阻,要做前先自己實驗過,不要急著焊,之前用100K 8.2K全部倒通,要一個一個拆下換200K會暴斃......
整排的電晶體,焊接注意不要焊太久,不然電晶體太熱可能會''漏電''
MC34063升壓電路,從DC5V升DC14~18V,可調整:
燈絲的降壓二極體,5V-0.6*3=3.2,剛好供燈絲電壓:
注意到VFD中間為啥發出來色光,是這個---抽氣口,這支設計在後面。我把LED裝在後面,可發出光線:
因為原先的程式設計是30秒前閃上面那顆LED,後30秒閃下面LED,我把前30秒接在VFD,後30秒接LED:
背部:
OK線佈線:
工作電流,135mA,很省電:
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IJxKBWNG8wk           最好關喇叭,下雨天拍的,所以很吵...

网友A:
拍拍手!做好了很興奮吧,用自己做的時鐘來計時特別有感覺.......

對了,請問您這片VFD從哪裡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拍手!做好了很興奮吧,用自己做的時鐘來計時特別有感覺.......

對了,請問您這片VFD從哪裡買的? ...

歐,這款跟光華國際電子廣場B2那家一樣,但是從倉庫挖出來的,忘記從哪來,可能以前喜歡拆東拆西,拆下的,也不知道是啥,就一直放在那裡...

這種VFD幾乎沒有了...很可惜,不過對岸有一片人民幣14元左右

現在是鬧鐘沒辦法用,不知道怎麼了..能設定但時間到了卻沒反應。

网友B:
我想到電晶體或許可以用ULN2981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電晶體或許可以用ULN2981代替.

驅動ic?!

scott大是做電源設計的?!

楼主:
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IJxKBWNG8wk&feature=feedu
記得把喇叭關掉,下雨天很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歐,這款跟光華國際電子廣場B2那家一樣,但是從倉庫挖出來的,忘記從哪來,可能以前喜歡拆東拆西,拆下的 ...

鬧鐘沒法用?會不會是BUZZER驅動形式的問題?BUZZER有分自激與外激,自激的只要給它DC電壓就會發聲,外激的要給2~4Khz的方波才會叫........您可觀察一下51輸出到BZ那隻腳,看鬧鐘時間到了是輸出什麼?

話說光華B2那店家前幾天有去看過,放在那麼不顯眼位置也被您看到了.....我可是來回走了三趟才找到的,最後是沒買,自己寫程式比較合自己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電晶體或許可以用ULN2981代替.

是UDN2981才對喔.....ULN是NPN Array,UDN才是PNP Array。

网友:
好厲害!! 很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鬧鐘沒法用?會不會是BUZZER驅動形式的問題?BUZZER有分自激與外激,自激的只要給它DC電壓就會發聲,外激 ...

我放的那顆是外激的,好像輸出沒東西...
看樣子又要請大家幫忙...
這次有檢查過,沒有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鬧鐘沒法用?會不會是BUZZER驅動形式的問題?BUZZER有分自激與外激,自激的只要給它DC電壓就會發聲,外激 ...

哈哈..因為那家有賣管座與其他奇奇怪怪的東西,所以在哪裡停留了一下,然後就發現VFD了!
你要叫那老闆給你看圖?看得懂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驅動ic?!

scott大是做電源設計的?!

我是賣Power的,多數是別人在設計的,只有特殊的,我才會參與設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UDN2981才對喔.....ULN是NPN Array,UDN才是PNP Array。

謝謝,編號是UDN2981,不知是該說自己眼花呢,還是被連結的資料騙了...
但是這顆應該不能算是PNP type 輸出的,只能說是Hi輸出.

很奇怪的是沒見過後面輸出是PNP型的,你是否知道那個IC是PNP輸出,像ULN2003,2803是OC NPN type.
我想找OC PNP type輸出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編號是UDN2981,不知是該說自己眼花呢,還是被連結的資料騙了...
但是這顆應該不能算是PNP type ...

UDN2981電路結構如下,其實也可以看成「偽PNP OC」,因為輸出特性其實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DN2981電路結構如下,其實也可以看成「偽PNP OC」,因為輸出特性其實差不多:

我有看過它的完整資料.
ULN2003,2803的Vce已經很高了,UDN2981的更高.
就是不知什麼原因,怎麼沒有開發PNP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過它的完整資料.
ULN2003,2803的Vce已經很高了,UDN2981的更高.
就是不知什麼原因,怎麼沒有開發PNP ...

ULN輸出Vce會高的原因是因為達林頓關係,由兩顆NPN電晶體組成達林頓,輸出電晶體是處在非飽和狀態。

而UND則是以PNP+NPN+NPN三顆電晶體組成達林頓,Vce當然更高了......

不過UDN比較少用所以價格非常高也不好買,ULN則很普遍,其中7輸出的ULN2003用量很大, 價格又比8輸出的2803便宜不少。

ULN系列其實也分很多種,至少有ULN2001~2004,差別在於輸入電阻不同,以適應不同電壓輸入,但以5V輸入的2003最普遍也最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因為那家有賣管座與其他奇奇怪怪的東西,所以在哪裡停留了一下,然後就發現VFD了!
你要叫那老闆給 ...

由於大概看了一下沒想買,所以沒問老闆,倒是那老闆看我繞了三回一直盯著我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N輸出Vce會高的原因是因為達林頓關係,由兩顆NPN電晶體組成達林頓,輸出電晶體是處在非飽和狀態。

而U ...

>ULN輸出Vce會高的原因是因為達林頓關係,由兩顆NPN電晶體組成達林頓,
>輸出電晶體是處在非飽和狀態。

ULN2003之類的,看它的內部電阻,還有它的用途,driver,buffer,沒在飽和區怎麼工作?

達靈頓電路的討論.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iewtopic.php?f=1&t=30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N輸出Vce會高的原因是因為達林頓關係,由兩顆NPN電晶體組成達林頓,輸出電晶體是處在非飽和狀態。

而U ...

買那顆ULN2003,小心不要買到收音機用的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大概看了一下沒想買,所以沒問老闆,倒是那老闆看我繞了三回一直盯著我看....... ...

感覺上那咚咚應該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LN輸出Vce會高的原因是因為達林頓關係,由兩顆NPN電晶體組成達林頓,
>輸出電晶體是處在非飽和狀態。

沒在飽和區當然也可以工作,這裡所說沒在飽和區並非處於一般A類放大的線性區,而是無法完全飽和.......

為了不偏離forest大所開的主題,所以另開一篇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8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上那咚咚應該不太好用..

感覺上不是很好,只是150元真的很便宜,當做只買那片VFD也不貴,
後來是想到家裡電子鐘夠用了,所以忍了下來沒買......

网友C:
有句話叫做「多圖殺貓」聽過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鬧鐘沒法用?會不會是BUZZER驅動形式的問題?BUZZER有分自激與外激,自激的只要給它DC電壓就會發聲,外激 ...

應該可以問問看那家有沒有單賣VFD
B2也一堆老電料行,應該找得到,下次去再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句話叫做「多圖殺貓」聽過沒?

沒有...頭腦比較沒有文學方面的學問...所以國文不要問我XD

楼主:
補充幾點,VFD開個幾個小時不應該會發出太高的溫度,頂多38度,太高就是你燈絲電壓太高了。
燈絲耗電流一定在100mA以內,除非是超大型的VFD....所以自己注意一下!
測試時一定要注意別把12V碰到燈絲,這樣燈絲穩燒的!若有可定電流的電源供應器,最好把12V先定在10mA就好,以免碰到燈絲。
定電流的電源還可以測燈絲電壓,把電流定在100mA讀取電壓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