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v3000無畫面....

楼主(2011-11-12):
我有一台compaq presario v3000筆電,目前可開機但無螢幕....知道應該是顯示晶片的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大大們可以修嗎?值得修嗎?費用大概需要多少呢?感謝說明

网友A:
恩...不是很建議~但如果單純文書機或記憶體有擴充過就可以考量
修過也是要定期保養清風扇才能用久久
目前B950的內顯機一台約15000~2G送4G
維修的話可能在3000左右
給您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不是很建議~但如果單純文書機或記憶體有擴充過就可以考量
修過也是要定期保養清風扇才能用久久
目前B ...

推+1

呵呵!好奇大是處理此款機型的高手,上次請他處理的同型機,目前還頭好壯壯,努力工作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