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車鉛蓄電瓶如何活化?

楼主(2011-11-12):
聽人講用0.01c小電流充電可救回來,於是我把之前因放太久沒充電自放電損壞的50cc電瓶拿出來,有量到1v電壓偏低正常有13v,用power發覺電充不進去,用三用電錶量電阻為超過2M到量不到。
1、過度自放電損壞,消費者會丟棄,回收業者會買回去活化再度販售,請問業界都如何救回過度自放電的電瓶?
2、我的電瓶目前電阻無窮大,用1法可能不行,應如何救回?

网友:
先檢查電瓶,是否有碰龜(台語)旁邊有沒有變胖,基本上有變胖,電極板老化,無救,如果沒變胖,檢查電瓶水,如果還有先加水,最好是蒸餾水或純水,不能用自來水,因為有雜質,再用比電池高1-2V的電壓充電,電流不要太大,先充看看,沒經驗最好不要自己弄,可以Google 一下,

网友:
把電瓶水全換掉
一定要換蒸餾水或純水
這樣就可以活化了^^!!!

网友:
一定要換蒸餾水或純水, 是不可能的
沒做過的不要誤導人家, 是不行的, 會害人勞民傷財
可以把電池液倒出用塑膠容器放置用尼龍布料過濾後再使用或換新含硫酸適當比重的電池液, 當然必須把電池內部清洗乾淨 ,把電極間及底部硫化鉛排除, 才有機會救回.

网友A:
硫酸電解液  結晶塩附著極板  因為置放太久呈結晶化
結晶面積太多整個極板已被硫酸結晶塩封住
電解液 接觸不到  極板  呈不導電高阻抗
( 想像 結晶食鹽不導電  食鹽水可導電相當於電解液
  當食鹽結晶化不含水 如同絕緣物封住極板)

1. 先檢查電池液面  不足時補足到最低基本液面(不要最高)
    看不清楚時 先僅加到 有濕潤情況即可

2. 量電壓  有8~9V時  一般充電即可
   充到有10~11V 時 檢查電池液面再補足到最低基本液面再充
    充到有12V  液面再補足到最高液面再充

3. 若還是1V時  要特殊充電
特殊充電目的  以較高壓強迫結晶塩返回電解液
還能量到1V 表示結晶塩 還未達完全無水結晶
以20~30V  強制充電  ( 可以串 10歐姆 1/4W 等它燒毀)
(21-MARCH-2012更新: 參考12#DAVE大指正
             充電時產生氫氣    遇上電阻燃燒 有危險  )

同時要有電流表監測 等待昇到200~300mA(或10歐姆燒毀)
等待:ㄧ般至少ㄧ夜1~2天 也有3~4天
若是一直無電流則放棄 有電流就有機會
要是昇到 100~200mA 可以隔幾個小時(6~8~ㄧ夜)斷電30分後檢查電池自身電壓

電池自身電壓昇到8~9V   參考2.改一般充電即可

网友(2011-12-26):
用新台幣換一個新的活化比較快又安全, 我是來搞笑的

网友(2012-02-18):
感謝 SIMON 兄的方法真的有效,小弟因此救了一顆沒電兩年的電池,但似乎其中有一槽已經腐蝕,
所以充電時會一直冒水,看樣子還是得丟了。

网友:
冒水? 還是冒泡? 充電冒泡是正常的
你從何判別一cell已經腐蝕?

网友:
說真的你會買一個電池內阻計嗎---一般不會因為很貴
所以還是淘汰換新較實際
舊電池就當其他用途吧

网友(2012-03-19):
其實很多免加水電池用一段時間
不能充電都是電瓶液耗盡
只要還有一些電壓 將水加滿
大部分都救的活
我自己就嘗試過N次了

网友B:
我是打開電瓶口,然後拿手電筒照下去看,有一槽的確是腐蝕了,
如果可以直接把它串聯掉,也許就可以繼續用這顆電池?
因為其它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硫酸電解液  結晶塩附著極板  因為置放太久呈結晶化
結晶面積太多整個極板已被硫酸結晶塩封住
電解液 接觸 ...

請問若以等電阻燒毀的情況.會不會有可能發生氣爆.因充電時會產生氫氣.如場所空氣不流通怕會有危險~~

网友C:
自從到貴網站後,我也嘗試自己救電瓶連結,不僅做了電瓶脈衝修復器,也做了 NE555 的電瓶震盪除硫器,很多時候電瓶充電、電壓全部正常,號稱就回來了,但是一放到車上不用一個禮拜就掛彩,CCA 已經不夠用了,這方面的東西一時也講不來,有的時候雖然救回來,但是因為內部的物理損害已到某種程度,CCA 已經不足了,這方面必須用儀器才能測得出來~這東西也花了我 3600。但是不買又不知道就道什麼程度。
倒是這一篇文章您可以閱讀一下,所謂去硫化,幾乎是....商業花言巧語。連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從到貴網站後,我也嘗試自己救電瓶連結,不僅做了電瓶脈衝修復器,也做了 NE555 的電瓶震盪除硫器,很多 ...

以下僅僅我個人想法未証實
------------------------------------------------------
1.脈衝號稱打掉 極片上的結晶顆粒  結晶顆粒掉在  電解液中 並未溶解  使得電解液比重不足
2.脈衝號稱打掉 極片上的結晶顆粒 當極片上的部分區域  任督二脈打通之後成低阻抗
   依電學理論   電子會優先往低阻抗路徑流動
   極片上的其他部分結晶還在 屬於高阻抗  脈衝信號 就會跑捷徑  而不再繞路跑高阻抗
   高阻抗的其他部分結晶  就不再有機會接受脈衝信號 衝擊結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硫酸電解液  結晶塩附著極板  因為置放太久呈結晶化
結晶面積太多整個極板已被硫酸結晶塩封住
電解液 接觸 ...

以20~30V  強制充電  ( 可以串 10歐姆 1/4W 等它燒毀)

其實用一般充電器可設定最高的16v即可,時間是數秒的,電流一超過0.7A就要慢慢回復正常設定(不可超過3A),不然會燒極板、煮開水或是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打開電瓶口,然後拿手電筒照下去看,有一槽的確是腐蝕了,
如果可以直接把它串聯掉,也許就可以繼續用 ...

可以用啊,我有個10v的汽車電池就是這樣,但.......10v要做啥?
拿來發動車子會因為低壓造成起動馬達電流過大燒毀,拿來當6v用又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