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拍買得到的usb界面含a/d、pwm mcu請推薦?

楼主(2011-11-12):
mcu千百種,我要買的是(1)已燒進usb連線程式,故買回來後接上usb即可燒code而不需初次燒錄(2)要含a/d、pwm功能
1、目前哪幾種型號mcu較易購買?
2、假如需初次燒錄,網拍賣家可替人免費初次燒錄嗎?

网友:
1.已燒進usb連線程式, 其實就是要先燒bootloader進去.之後再經由bootloader來燒錄程式. 在寫程式時還是要瞭解bootloader所佔去的資源.

2. 依你的需求
PIC18F2550,PIC18F2455 (28pin)
PIC18F4555,PIC18F4455 (40 pin)

楼主:
但查datasheet,pwm只有2組,且售價近200元有點貴
1、我的電路同時操作pwm需2組,但電路需4組pwm,甚至6組pwm,有無其它mcu可以介紹?
2、這些mcu內含的pwm,duty cycle/dead time/頻率,有哪幾項是可設定的?
3、因操作mosfet需driver能力,假如mcu內含的pwm組數不夠,要外接類似多工器、driver ic…,要接什麼ic最便宜?

网友:
找ARM 來處理..

网友:
如果需要的 pwm 頻率低, 而 cpu 的頻率夠高,
可考慮用軟體 pwm 方式, 要多少有多少 .

楼主:
軟體pwm之前試過,但如此程式彈性會非常小非常難寫
1、一般mcu有數組pwm,是否能同時操作,我看某顆mcu的datasheet說有8組pwm,但同時間只能工作一組,故有此疑問?
2、假如要操作push-pull變壓器,是否需2組pwm?那寫程式時一個pin先跑pwm,隔一段時間另一pin再pwm嗎?還是說mcu有工作模式讓你選不然如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