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型自組鋰鐵電池(1)鍚焊(2)點焊,接觸電阻的問題?

楼主(2011-11-12):
一般人無點焊設備,請人點焊又需花錢。以10s1p的鋰鐵舉例,瞬間放電50a持續放電3a來說
1、分別用2種方法處理(1)鍚焊(2)點焊,各量10s1p的內阻,請問各會是幾mΩ?而其中幾mΩ是鋰鐵幾mΩ是接觸電阻?
2、用焊鍚焊,要如何減少接觸電阻,如用粗銅線焊 or 間隔盡量小?或焊鍚類類要注意?
3、點焊要用鎳片,請問為何不用銅片、鋅片之類導電性比鎳還好的金屬?

网友:
可以diy一個點焊機,很簡單,只要並聯一大堆的電容。有人做過,搜尋一下。

网友:
唉!腦殘如我者,我換我的C320導行機,裡面也是用18650,我直接用焊槍就硬給它焊上去,不過焊好久!結果充電一次用的很爽,再充電就電就充不進去了,是說,電池已經被我搞到內傷嚴重了.

网友(2012-07-07):
如果用錫焊18650...我都是用60w的烙鐵.
而且在焊之前最好先將電池用砂紙磨亮...
這麼做是為了縮短烙鐵在電池上停留的時間...
我焊都是用銅線...在焊之前要注意的是....銅線要先吃錫...這樣焊接上去的時間也能縮短.

提供給您參考...我是從來都沒有將18650焊壞掉..

网友:
18650電池 使用點焊最大原因是 電池正極位置的安全相關設計

如附件

烙鐵持續加熱有可能因溫度使安全閥斷開形成開路 或 增加電池內阻(PTC特性的改變)

网友:
遙控玩具的用途還是需要用鎳片點焊電流才會夠,千萬不要用烙鐵自焊,大電流放電時可能會脫落,焊接時因為高溫也很容易傷到電池。
網拍中有人加工一棵電池只要10元,我有給他做過焊的很好還有正負端絕緣紙貼片與熱縮膠膜,電池組還是需要交給專業的來加工才好。

點焊與錫焊的接觸電阻相差不多,但是強度點焊較好,電池會有 4 個點焊點,焊接電阻也會低於電池內阻。
有特殊焊錫會比較好焊如不銹鋼焊錫,也能少量自製:先刮一點鎳片上的鎳粉下來加熱混合到錫球中再拿來焊接。錫焊需要較強的經驗技術,但還是不建議用在電池上。
點焊用鎳片是為了點焊時壓著接觸時表面有接觸電阻,再靠大電流讓彼此表面熔化而接續。銅片導電太好反而會焊接不上去。

网友:
使用18650的電池盒不好嗎?

我只想到…
正極沒有凸點的電池,需要改造一下電池盒的彈片

网友:
競技用的電池都是直接點焊連接
輸出完全沒有保護板的
使用的是矽膠外皮的耐熱線
原因是
電池盒會增加重量&彈簧會因為大電流而發熱失去彈性
因為輸出電流太大,使用大電流保護板的成本太高,且會增加重量
矽膠外皮可防止導線的絕緣皮過熱造成短路

网友:
對岸找到的,DIY點焊機....若有版權爭議版主請幫忙刪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