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Q9T4)

楼主(2011-11-12):
原先為無背光,更換P+I上電容後背光回復正常
但畫面顯示橫條紋,會跑動,不固定位置,每次啟動電源都不一樣
按鍵正常,OSD功能無效,面板排線移除的話供電為白屏(排線無斷路)
請問這是AD 有問題,還是面板掛了?
附上圖片

LCD背後型號

LCD背後型號

LCD背後型號

LCD前面型號

LCD前面型號

LCD前面型號

畫面橫線亂跑

畫面橫線亂跑

畫面橫線亂跑

P+I板

P+I板

P+I板

AD板

AD板

AD板

LCD面板型號

LCD面板型號

LCD面板型號

网友A:
ad版跟t-con  各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版跟t-con  各 50%   有公版用公版測看看

手邊目前沒有AD公板,能否提供可用之公版型號?

网友:
2621可測試

网友B:
面板是否為LG.PHILIPS LM190E01?
若是,則有機率是面板異常

网友:
個人經驗不多覺的t-con故障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是否為LG.PHILIPS LM190E01?
若是,則有機率是面板異常

狼大~~ 型號為:M190EN04  已於第一篇補上圖片

网友B:
檢查屏線兩端是否有髒汙或是導體翹起,必要時重新清潔
另外檢查P+I 3.3V輸出是否正常(白/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屏線兩端是否有髒汙或是導體翹起,必要時重新清潔
另外檢查P+I 3.3V輸出是否正常(白/灰線) ...

電壓

電壓

由上而下電壓依序為
2.6~3.3 (跟背光有無點亮而變化)
3.3
4.9
4.9
3.3
3.3

网友C:
這應該是 LG.PHILIPS LM170E0x、LM190E0x 系列的通病
狀況是會出現橫線雜訊,偶而會正常,極不穩定
這系列還有一種狀況是畫面會不穩定的上下跳動
如是此類通病的話,那就是面板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 LG.PHILIPS LM170E0x、LM190E0x 系列的通病
狀況是會出現橫線雜訊,偶而會正常,極不穩定
這系列 ...

所以是面板的問題了?
(它根本沒有正常顯示過 連一開始的廠牌都沒顯示 只有一堆橫紋)
那就準備"去蕪存菁"啦

网友:
t-con故障機率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面板的問題了?
(它根本沒有正常顯示過 連一開始的廠牌都沒顯示 只有一堆橫紋)
那就準備"去蕪存菁" ...

OSD和LOGO畫面都不顯示,這就不是我所說的類似通病的問題
應該如大家所說的,T-CON故障的機率比較高了

网友:
斷電後針對T-CON上所有IC旁測試點進行對GND之二極體量測,說不定不用幾分鐘就抓到故障元凶。
正常這些測試點是讓你測波形和電壓值,一旦IC、二極體、SMD被打穿,通常就會呈現對GND短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