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機械微波爐,時好時壞,已修復

楼主(2011-11-12):
症狀是這樣的:

有時候使用沒問題

有時候使用時,轉盤,燈號,正常
但輸入電流只有5A(正常時9A),不加熱
異常時只要用力震動幾下,或是打開蓋子,拉一拉裡面的電線,它就好了?,就會回復n_134|

更換過微波管,高壓電容,高壓二極體後,狀況沒改善,

原來的零件測量&拿到另一台測試,也是好的n_144|

那就沒東西可以換了,
1次測有輸入110V到高壓變壓器,所以只有可能是2次測的問題
可是二次測沒辦法上電測試,動輒2000VAc=2800VDC的電源不是好玩的
而且二次測的東西,除了高壓變壓器沒換以外,其他都試過了......難道只能投降?

先回到起點:為什麼
"拉一拉裡面的電線,它就好了?"
答:一定是接觸不良造成的
零件故障的話,拉一啦絕對不會好!

仔細看一看二次測的電線,很粗,應該沒問題嗎?
,端子&電線接觸的地方,是用夾的,不是用悍的,電線氧化很嚴重,有可能接觸不良
重新夾緊&烙鐵加熱1min裝回去,現在可以用了

网友:
有動手就有機會,恭喜了~

网友A:
恭喜完修
假如這類端子是連接電熱裝置,最好還是重新壓過比較保險(焊接可能會因端子發熱而熔化)

网友:
夹子松动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B(2012-02-21):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假如這類端子是連接電熱裝置,最好還是重新壓過比較保險(焊接可能會因端子發熱而熔化) ...

小家電也常用類似的夾子連接兩個小零件而不是用焊接的 , 可請問大大, 您知道這種夾線片(如下圖示)在哪可買的到嗎? 我找過電子材料行 / 水電行 / 自動控制行 都說沒這東西 , 但它在小家電中卻常出現 ! 謝謝 !

電線夾片

電線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家電也常用類似的夾子連接兩個小零件而不是用焊接的 , 可請問大大, 您知道這種夾線片(如下圖示)在哪可 ...

會不會是叫做中接管或是不絕緣平行管&中接管連結器
給你2個制做端子的公司網址你去看看
佳力牌
http://www.caly.com.tw/ch/index.html
健和興
http://www.ksterminals.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