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CQ40 喝水無法開機...(已放棄~送原廠)

楼主(2011-11-12):
這有台朋友的compaq presario CQ40口渴給她喝了水之後~心急裝了電池跟變壓器開機...
結果當然....我還能說什麼呢!
下午大拆~無明顯爆容或顯見的燒蝕!

整理清潔後的大體...

整理清潔後的大體...

按POWER電源燈會亮一下!

按POWER電源燈會亮一下!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反面!

主機板~反面!

還請高手出手幫忙~~

网友:
有水漬的話,要趕快排除,烘乾!不然會造成錫氧化,甚至嚴重到會掉件,這時候要修的話就很困難了。
先目視看看哪邊燒毀,能看到的先排除,再來進行大範圍量測,一些重要供電先查是否有負載短路問題。

网友:
先烘乾再說,一般進水不會燒零件,頂多漏電開不了機,處理重點電源、電池輸入端附近電路零件
錫會氧化會變白或變黑,先噴WD40除銹劑再用牙刷刷除氧化層再用布擦乾即可,組裝後就會好。

半個月前才處理一部單位內資料分析NB (HP COMPAQ NX9040 ),設備漏水大量灌進NB造成生銹短路開不了機(負責菜鳥工程師~天天的~沒有馬上送修MIS、電池也未拆下,丟到桌上週休二日去),直到我上班發現(三天後)不忍心NB掛點,將全機分解烘乾清潔除銹上油後給救了回來,再晚一天NB就又升天報廢了。

网友:
進水的地方先處理
整片刷洗一遍
確定完全烘乾後再上電測試
一定要確定全乾不只表面乾內部也要乾
不然會二次傷害

楼主:
目前擦拭過了~還是不行的話應該是回原廠了~~
至於二次傷害已經造成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擦拭過了~還是不行的話應該是回原廠了~~
至於二次傷害已經造成過了.. ...

注意!!!
將全機細部分解烘乾清潔除銹上油,包含CPU、KEYBOARD等等

只是進水而已還救的回來。NB沒有那麼脆弱。

一年多前幫同事處理過喝可可奶的NB都救的回來(過了5天才拿給我,零件接腳都已發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擦拭過了~還是不行的話應該是回原廠了~~
至於二次傷害已經造成過了.. ...

擦拭沒用要確保主機板內部也是乾的
建議免回原廠了至少省3xx檢測費
這台當初也才賣一萬多
原廠換主機板是天價
要修的話送一般訪間就好
就算換主板也不用5k

交給wet大維修也不錯

网友:
喔~又多學了一樣,所以只要是NB進水了,第1就是先拔電源,再拆電池,再把筆電完全分解,擦拭再烘乾,(放電視機上面烘應該就OK吧!)烘個3,4天應就可以了吧!然後再組裝回來,說不定可省一大筆原廠維修費用呢!感謝各位高手的經驗分享,小女子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拭沒用要確保主機板內部也是乾的
建議免回原廠了至少省3xx檢測費
這台當初也才賣一萬多

不知是不是~主人將電池跟電源都開過機~主機板我檢查過~
有發霉或銅綠現象的地方都已酒精擦式過~無奈!
電腦已經還主人送原廠了n_01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不是~主人將電池跟電源都開過機~主機板我檢查過~
有發霉或銅綠現象的地方都已酒精擦式過~無奈!
電 ...

還他也好,過保送原廠就是不划算

网友:
剛喝水都還有救...
只要不是已經出現燒掉一堆零件或是銹蝕嚴重的狀況,要救都不難....
以前送過阿水大一張日本富士通筆電的主機板,
就是喝了水燒掉一堆零件....
我對筆電只能說功力不足,技術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