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哪裡有在賣預熱式電子安定器和0.8mm單芯線

楼主(2011-11-12):
家裡的日光燈用的是最老式的起動器,常常燒燈管,想把它換掉。
網路有預熱式電子安定器可是沒有賣0.8mm單芯線。
0.8mm單芯線是改裝燈具必備的線材。
電子材料行只有0.5mm麵包板用的單芯線,而且耐熱度不夠。
誰知道台北哪裡有賣?

网友:
應該可以去水電材料行找找.....
用 google "台北 水電材料行"   試試哩

网友:
在電子材料行,你應該找一般做電源線的多芯線比較容易,像牆壁內用的紅黑雙單心線,我以前都是買整捲的,在水電材料行,賣電線,日光燈等等材料,不是電子材料行.

网友A:
去水電材料行找1mm單心線

楼主:
還是沒找到.8mm的單芯線。
電子電料行有賣.8mm多芯線,貴死人了12元/1米。水電材料行只賣1.6mm以上的單芯線,還必須一次買一大包。

看來只能去工廠買一整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水電材料行找1mm單心線

0.8mm可以用1mm的單芯線替代,您是在哪裡買的?台北、台南?

网友:
如果常燒燈管.又不想現在更新換t5.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買日製鋁殼啟動器.包你凍很久.但還是比較耗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0.8mm可以用1mm的單芯線替代,您是在哪裡買的?台北、台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803290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56634910(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花線.線頭加焊(最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0.8mm可以用1mm的單芯線替代,您是在哪裡買的?台北、台南?

有沒有試過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