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辦法印字的小電阻

楼主(2011-11-12):
懷疑這裡有故障,但不知道這種小電阻的特性,所以上來問一下各位。

1.上面的方塊是主機板常用的跳線帽,提供比大小用。

2.小電阻的近照。

當然,依照小電容的觀念找一個同大小的換上,可以嗎??
這種小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THX

网友:
可能不行...我有量過 最小的是0  最大的有量到2m的
最長量到的是5k  跟10k

网友:
這種芝麻粒的...沒電路圖你沒辦法啦

网友:
我亂假設 你就隨便聽聽
剛剛去下了NRF24LE1G(NRF24L01A)資料看了一下
肖想從應用線路看出端倪....結果是那幾支1~6腳不接電阻直通
==> 阻值似乎可用 0  .歐姆

NRF2401A datasheet.pdf (248.28 KB, 下載次數: 79)

楼主:
附上正確的晶片datasheet

网友:
這種電阻只是小型化包裝 0201
設計上與0603電阻都相同 只是耐watt數較小

包裝大小
2010--->1206-->0805---->0603---->0402--->0201
參考
http://www.yageo.com/portal/product/product.jsp?NEXT_PAGE=/product/categorySearch.jsp&SWITCH_CATEGORY=/product/Rchip/Chip%20Resistor
以日系大廠 如ROHM  研發最早

网友(2012-03-04):
小電容是不標數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