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開機 5~10秒自動斷電關機[已解決,謝謝大家]

楼主(2011-11-12):
               請高手分析(電腦開機5~10秒自動斷電關機)
問題1已用全新元件交叉比對確定主版故障
      2電容無爆漿`流液`凸起
      3 Bios已恢復原廠設定
      4於另台硬碟測試確定無病毒感染
      5已是全新元件所以機殼等開關全排除

      請高手分析 感激不盡

网友:
POWER呢
cpu呢
風扇呢
溫度呢

网友:
還有主板又是那一片..也沒說明..0.0

楼主:
我只連接主版 記憶體 power 機殼的power sw 開關跟顯卡
才開機就自動關機 所以跟溫度應該沒關西
除要測的主版外 其餘零件接他台都是好的

网友:
可以檢查CPU與風扇的接觸是否緊密!!之前有遇到別人電腦風扇與CPU散熱效果不好,更換風扇後正常!!

楼主:
主版是 945PL Neo5
不確定cpu是否曾超頻 若是 有可能嗎

楼主:
忘了打微星msi

网友:
呵...跟溫度沒關係...嗯我記錄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連接主版 記憶體 power 機殼的power sw 開關跟顯卡
才開機就自動關機 所以跟溫度應該沒關西
除要測的主 ...

「才開機就自動關機 」,請問間隔多久?CPU風扇有轉嗎?拔除大4 PIN能開機嗎?
說實在的,您給的資訊太少,也沒做PCR中P的流程檢查,想幫您的人也下不了手;順便貼個圖吧!

网友:
首先呢,主機板會斷電應該也跟溫度有關係,因為如果溫度過高,主板會偵測到異常就會進入保護、斷電!
再來呢,可以麻煩樓主把測試的過程再說詳細一點,
例如:裸測還是不行,主板跟顯卡的型號,POWER是幾瓦的....等等!
因為這些都有可能造成斷電的可能!
看了以上的回覆後,覺得會不會是POWER不夠力造成的~~
但是不確定,因為不知道樓主的顯卡的型號,跟POWER是幾瓦的,
如果顯卡跟週邊的耗電量大,而POWER的瓦數不夠,也會斷電!
以上是小弟的淺見~~給樓主參考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分析,解決了,原因是cpu盡然在沒裝風扇前通電,只需5~10秒
溫度竟猛飆到 Bios 所限制的 8~90度

网友:
希望您下次..看清楚別人跟您的回應...
想幫您..一次打出問題來..而您給的回應
小第我只好....學習您的做法..SORRY

网友:
此外775的主機版中的原場善熱座非常容意發生裝不好接觸面不完全的情況下cpu某個點只要溫度破85度就自動關機,而且因為775腳位中的cpu座是用彈片裝置如果壓力不足彈片壓不到底就容意死當或從開機! 速度很快大約開機3~5秒一進入bios就鎖死了

网友:
會關機原因很多
如power故障,顯卡故障,不當超頻,等等都有可能,依您題問的方式你可能都還沒找問題點,建議您你還是一項一項檢測先把bios恢復到預設值,找良品來做交叉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