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壓力筒改筒?

楼主(2011-11-13):
RO壓力筒可否改成緊急用打氣筒?就像沒有用的冷媒鋼筒有人改裝成緊急用的打氣筒!

网友:
RO 的壓力其實不太大的,一般在 20-40 PSI 之間。如超這個設計值,有沒安全上的問題,我沒試過,不敢保證!

另一個問題就是 “量” 的問題,目前常用的壓力桶較大的是 10.7 加崙的,可能會 “量” 不夠,不過可透過並聯桶子的方式,如用兩個就是 21.4 加崙了。

网友:
若以工作氣壓3 kg/cm2,約為42psi.
所以只可儲存最大 3 kg/cm2氣体的RO壓力筒 ,不適合用作為緊急儲氣桶.

冷媒鋼筒也是要看最大工作壓力,再看氣瓶是否在安全壽命中.
高壓桶如果爆裂,而氣瓶沒有固定好,會像大鐵鎚在發狂,誰也不喜歡被被鎚到.
除非是降級使用,但是儲不了太多的氣体,也是作用不太的.

安全是有無價的,要用代用品,就要對代用品有充足的認識,不要有樣學樣,有桶就用,條件不一定會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