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eForce 2 MX400 S64M顯卡不小心修復實例

楼主(2011-11-13):
自從在論壇裡看了各位維修達人的修復經驗後,也讓我有了躍躍欲試的想法。
又剛好週五下班時,在公司的報癈料箱內,看到這片被老闆丟棄的顯卡,散熱風扇已經被拔除了,心裡想著真是太好了,趕緊撿起來往自己的包包裡放著,然後期待著趕緊下班回家。
回家後第一件事也不去吃飯了,先上機測試看看吧!結果是整個畫面雪花,有好多條斷斷續續的粗黑線條,無法正常顯示。
目視檢查後,在正面看到一顆1000uf/6.3v/105°C的綠色電容和其他的電容顏色不同,似乎也有點微微凸起,用三用電錶的導通檔(會嗶嗶叫那個檔)量測這個電容的負極和接地,只响了一短聲就沒反應了,再量測其他顆電容負極和接地卻是長响後停止,於是把這顆綠色的電容解焊下來量測,一樣用導通檔測量正負極,只响了1短聲就不再响了,其他正常的電容則會响得較久再停止不响,於是判斷是這顆電容壞了,找了一顆從燒壞的主機板上拆下的同規格的電容更換,再次上機測試,太棒了,這時畫面竟然回復正常A,但由於這片顯卡沒有適合的散熱風扇可用,在熱機一小時仍是正常顯示情況下,便將它拔下來了,就這麼不小心把它給修好嘍!連自己都感到有點意外呢!雖然這片顯卡等級是這樣的低階,但那種無法形容的快樂心情是比什麼都有價值的。嘿~心想…以後如果有壞掉的零件可不要丟得太快丫,說不定還能DIY把它修復呢!

就它和別人不同色,又有點凸凸的,凶手該不會就是它吧…

換上一顆同規格的電容,完成嘍。

我的焊接技術不好,焊點不是很漂亮,而下面那二點是散熱風扇的接腳。

网友A:
您量電容的方法很有意思,但也覺得奇怪,這裡有篇教學,您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27856#lastpo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量電容的方法很有意思,但也覺得奇怪,這裡有篇教學,您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 ...

其實那樣的測量方式並不怪異。在我還沒有儀器可以量測電容量時,也是都用這種方發量測電容的充放電狀況,雖然較為粗糙些,但還是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掌握一個原則:大電容,小電阻;小電容,大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那樣的測量方式並不怪異。在我還沒有儀器可以量測電容量時,也是都用這種方發量測電容的充放電狀況, ...

哈,了解了。又多知道一個竅門,謝謝s10274chen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量電容的方法很有意思,但也覺得奇怪,這裡有篇教學,您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 ...

謝謝您!我又多學到一個知識了.

楼主:
謝謝s10274chen前輩的指點,小女子銘記在心...

网友:
呵呵~!!有趣的對話

网友C:
自從在論壇裡看了各位維修達人的修復經驗後,也讓我有了躍躍欲試的想法。
又剛好週五下班時,在公司的報癈料箱內,看到這片被老闆丟棄的顯卡,散熱風扇已經被拔除了,心裡想著真是太好了,趕緊撿起來往自己的包包裡放著,然後期待著趕緊下班回家。
回家後第一件事也不去吃飯了,先上機測試看看吧!

看來妳是有中毒的跡象 !!!

中了 pigoo 的毒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從在論壇裡看了各位維修達人的修復經驗後,也讓我有了躍躍欲試的想法。
又剛好週五下班時,在公司的報癈料 ...

好像有一點A...謝謝Jeanshyen大大的提醒,我會克制一下的.

网友:
通常有了一次成功維修經驗後,就會有想找東西修的慾望,想戒也戒不掉的。

楼主:
真的A...現在對於故障的東西特別感興趣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