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助瀚宇彩晶 ID TECH IASX12G 屏線定義

楼主(2011-11-13):
NB  面板, 15.1 吋,  DOUBLE 6  解析度 1400*1050  VCC由右邊進入,求規格書
或DOU-6反向輸入的屏線定義

网友:
這好像是IBM NB.
使用屏線為:FIX-S6(双6)
30PIN雙6定義:1:電源2:電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每組信號線之間電阻為(數位表120歐姆左右)

楼主:
我拆開面板看我的VCC是從30腳進去,所以才頭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開面板看我的VCC是從30腳進去,所以才頭痛

就反過來就好了.把1當30.

楼主:
我查也是這樣
為什麼客人跟我說電壓從30腳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反過來就好了.把1當30.

我也是這樣想,1當30  29當2
這樣工事就大條了
呵呵

网友:
您這張是規格書嗎?
這有32PIN.

楼主:
對阿,很奇怪
明天還要拆開來看看
到底是幾PIN

网友B:
32PIN是屏線座左右焊接固定處那二點加上去...才有32PIN...其實它還是30PIN...
正確來說...規格表上的定義...第2腳是第1腳....第32腳是第30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PIN是屏線座左右焊接固定處那二點加上去...才有32PIN...其實它還是30PIN...
正確來說...規格表上的定義.. ...

感恩喔,又偷學了一招,以前很少在改機,現在改的比較多,就常遇到這些屏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