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HIMEI 奇美 DTL732E300指示紅色燈閃兩次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1-11-13):
請問CHIMEI 奇美 DTL732E300開機無聲無影黑屏、指示燈顯示綠色經過約10秒指示紅色燈閃兩次就固定在紅色無開機狀態。線上各位先進是否能告知故障處?謝謝!

网友:
檢查電源板先.這台的電源板超會故障.

楼主:
感謝告知,電源板上有5V,24V...好像很正常。在電源板上有一顆LED顯示綠色當按電源鍵會閃一下橘色後再轉成綠色,這樣是電源問題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電源板上有5V,24V...好像很正常。在電源板上有一顆LED顯示綠色當按電源鍵會閃一下橘色後再轉成 ...

ad換新的救會好
買一塊新的(換上)就好了

楼主:
感謝告知!ad已換新,故障情形一樣,正在努力中。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完修。謝謝!

板大您怎麼只回復修好了,如何修都沒有說,可以分享維修過程嗎。

网友:
這個機種市面上滿多的,爬一爬文章,告訴大眾維修過程,更換零件,豈不功德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