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90S6 液晶彩色顯示器 偏綠色 該如何調正確?

楼主(2011-11-13):
philips 190S6 液晶彩色顯示器
OSC調整 顏色 9300K 整個畫面偏藍且太亮
OSC調整 顏色 6500K 整個畫面偏綠
OSC調整 顏色 用戶定義 紅綠藍三色皆無法更改其值,維持在0無法調整
請問如何調?或該換那個零件?

网友:
進入工模調整
在關機狀態下,同時按住“AUTO”和”MENU”鍵,再按下“POWER”鍵打開顯示器。此時按“MENU”鍵打開OSD功能表,將發現 OSD功能表會出現新的選項,選中後進入即可。(部分型號需要同時按住“AUTO”和“OK”鍵開機,打開OSD功能表即可進入)

楼主:
感謝gkjnn指點,操作結果如下:
電腦關機->螢幕power off ->同時壓住auto與menu(menu按鈕=osd按鈕=ok按鈕)->按螢幕power on->全屏底色變成白色,正中央出現紅色字 Aging...  ->按menu或同時按AUTO及menu皆無反映(約15秒紅字消失全屏底色又成黑色).

不知道我那一步錯誤,仍無法進入工廠維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