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乏L30筆記本休眠開關在那兒

楼主(2011-11-13):
機沒有畫面和背光 而用外置顯示正常  已測屏線沒有不良 會不會休眠開關有短路 應怎查休眠開關  休眠開關在主板那兒  請指點謝謝

网友:
不顯示,接顯示器正常....
這和休眠沒關係.....
依照經驗法則....屏線有問題或晶片虛焊的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2012-01-06):
可以請問一下右上屏線接口左邊編號U22五支腳零件是什麼嘛
3.3V好像是由他控制的
一腳接地其他四腳正常是不是都要有3.3V
要如何知道元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和休眠沒關係依經驗.屏線晶片有問題多

网友A:
外接螢幕可以的話試著,把顯示卡移除,再重裝看看,因為我的筆電也一樣.做就好了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螢幕可以的話試著,把顯示卡移除,再重裝看看,因為我的筆電也一樣.做就好了不用拆. ...

謝謝回覆
筆記本是集成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