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U1開機4小時後有聲無影(有背光)邏輯版問題

楼主(2011-11-14):
家裡有一台 聲寶LM-32U1電視已將電源板與高壓版電容更換了還是一樣、重露天買 聲寶LM-32U1AD版更換還是一樣
開機4小時後有聲無影(有背光)按鍵可控制、重開機可在看半小時至一小時才會出現同症狀
今天換另一塊主機板測試時、開醫後就聞到燒焦味 然後就無畫面ㄌ 、拆開發現邏輯版Q300燒毀
請問有誰知道這是哪個型號的零件、單換會好嗎、還是要換整塊邏輯版比較好、那價格大概要多少

网友:
邏輯板問題.

网友:
邏輯板的問題加一

网友:
之前也遇到類似問題.換T.COM試看看

网友:
單換   Q300    AK      M06A      FDN339AN     會好

网友:
寄來1000修妥

网友A:
請注意喔...T-CON燒Q300要注意面板.是否VGL/VGH/AVDD等等送往面板的相關電路組抗.不然還是有可能用不久又燒了.

网友:
聲寶32U面板不良會有此狀況。

楼主(2011-12-19):
引用 网友A:
請注意喔...T-CON燒Q300要注意面板.是否VGL/VGH/AVDD等等送往面板的相關電路組抗.不然還是有可能用不久又燒 ...

請問lsammy
如何量測相關電路組抗

网友:
先換Q300若熱機或數天還會燒掉就是面板不良,

网友:
單換   Q300    AK      M06A      FDN339AN     會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