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鐵頭上的電鍍層

楼主(2011-11-14):
前幾天把我的烙鐵頭拿去砂輪機上"整形"了一下..
結果烙鐵頭完全不會沾鍚...鍚一碰上烙鐵頭熔化後就掉下去了...
一問之下原來格鐵頭上有一層電鍍層...
想請問有沒有人知道那層電鍍層是什麼..
因為我想把烙鐵頭整成我想要的形狀..再拿去電鍍....

网友A:
先浸一下無鉛錫油再上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浸一下無鉛錫油再上錫看看...

晚上來試試看~~~

网友:
好的烙鐵頭貴有貴的道理,所以我還寧可多花點錢買好用、耐用的東西。以下是HAKKO的廣告文字。

HAKKO日本原裝烙鐵頭,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1、循環壽命長,可達13-15個循環(Metal Turn Over),〔循環含義為每升鍍液將全部鎳鍍出再補加到開缸時的鎳含量稱為一個循環,一個循環最少可沉積鍍層900dm2·μm〕;
  2、最高鍍速可達20μm/hr,鍍層孔隙率低,15μm無孔隙;
  3、鍍態硬度高,Hv在700以上,一般情況下可省略熱處理即有很高的耐磨性;
  4、極強的可焊性,是目前市場上可焊性最好的鍍層;
  5、在鹼性介質中具有十分優秀的防腐蝕效果;
  6、深鍍能力、均鍍能力強,完全達到“倣型效果”;
  7、優秀的結合品質與高硬度的表面使低磷鍍層耐磨性極好。從而使整個烙鐵頭壽命長,耐腐蝕性極強,抗氧化性高。

你的烙鐵頭應當是救不起來了吧!!(因為你已經磨掉了,但從文字中可以看出應該是鍍鎳吧)

网友:
烙鐵頭只能用濕海綿「磨」,實在不行時,用菜瓜布。更不行時,用細砂紙「死馬當活馬」輕輕磨。砂輪機大概是「電擊」的最後手段了。

网友:
換ㄧ個比較快.別在哪死胡同想破頭.

网友:
大哥…這件事跟您的想像是不同的…
但…如果您有門路…請告知一下,我也想整形我的烙鐵頭…鍍金

网友:
你的烙鐵是那種的?烙鐵頭呢?

我比較推薦調温烙鐵,這樣格鐵頭比較不會熱,當然材質及製造技術也是一大學問。

對了,你的烙鐵是幾瓦的呢?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020902319
這是我目前用的烙鐵頭..
由於便宜.所以就拿來惡搞...
有沒有推廌我的烙鐵可以使用的烙鐵頭
我習慣用刀型的~~

网友:
用我的吧....呵呵...等你來我這看看...^^

楼主:
嘿...
有機會我一定會去滴~~

网友:
非恆溫烙鐵通電放著時間一久似乎就會過熱,造成氧化(頭黑黑)你就會傾哩,

萬一用刀片刮就廢了...

网友:
買什麼樣的烙鐵頭,感覺那個不是重點,重點在調溫,好的烙鐵頭也是需要溫控,你可以自製,也可以買簡單現成的,大概100元.

像圖左,我常用的是30W,烙鐵頭是最便宜的小圓錐型,尖端有小斜缺口,因為有控溫,一支可以用超過10年,很久以前在新店買的,那時候一支烙鐵頭才7塊錢,我買了幾支當備料.

像圖最右邊的溫控,我有畫線以區別臨界的待機區,還有最高溫,這樣想加溫的話,只要向右調就好了,暫時不用就調在待機區,不用的話就轉到最左邊關機(VR內有附開關).

网友B:
烙鐵構造

烙鐵構造

這位大大可以參考一下烙鐵圖示構造,
因每一家烙鐵製造商之差異鍍層也差異很大
之前曾實驗過HOKKA的原廠烙鐵頭竟比外面山寨版的還薄~
沒錯~~是還薄~
所以養成良好優良使用習慣才是上策

1. 一定要在可以使用的範圍內選擇最大烙鐵頭
不要使用小且尖細的烙鐵頭,除非必要
2. 一定要在乾淨濕潤的海綿上清潔烙鐵頭
不要使用乾燥的海綿、抹布、或砂紙清潔烙鐵頭
3. 一定要用不含硫化物的海綿和蒸餾水或純水
不要使用一般家用的海綿
4. 一定要在不使用時關掉機器
不要讓機器在你結束工作後還繼續運轉
5. 一定要在結束工作時用含RMA的焊錫將烙鐵頭上錫
不要將髒且未上錫的烙鐵頭收起來
6. 一定要用Metcal的銅刷來清潔烙鐵頭上的氧化物
不要用tip tinners清潔烙鐵頭
7. 一定要儘可能使用最低溫系列之烙鐵頭
不要用過高的溫度系列之烙鐵頭
8. 一定要用特製的烙鐵頭來作拉焊
不要拿一般用途的烙鐵頭來作拉焊
9. 一定要將焊錫直接加在焊點上
不要將焊錫加在烙鐵頭上
10.一定要儘可能避免使用高活性或水性的助焊劑
不要在高溫下使用免洗助焊劑
11.一定要用烙鐵頭拆卸墊來更換烙鐵頭
不要用鉗子夾烙鐵頭
12.一定要在有必要時才使用最少量的助焊劑
不要使用過量或不必要的助焊劑
13.一定要用你所能控制的最小力量
不要將烙鐵頭用力往下壓或猛力地摩擦管腳
14.一定要小心並重視地對待烙鐵頭
不要將烙鐵頭當作板手或螺絲起子

永遠記住這三個基本步驟:
清潔    上錫    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位大大可以參考一下烙鐵圖示構造,
因每一家烙鐵製造商之差異鍍層也差異很大
之前曾實驗過HOKKA的原廠烙 ...

有看沒懂..
來去查一下翻譯字典..
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我的同事在烙鐵頭不吃錫時喜歡用銼刀磨,結果是越磨愈不吃錫,當然烙鐵頭就報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