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wish外出工作用的螺絲起子簡介

楼主(2011-11-14):
上次簡介了wish工作室用的螺絲起子,這篇要介紹wish外出工作用的螺絲起子,外出用的工具我一般會選中等價位製品,外出工作用高級的工具真的丟怕了,用太低又很難使用,我選用的是國產ALSTRONG的製品,這家專門生產手工具的公司大家在手工具店應該不難看到。
我外出工作的工具是放在Pro'sKit(台灣寶工)生產的工具包,它的外型就像一個筆記型電腦的包包,如下圖︰

工具包有背帶可以肩背,也有把手可手提,打開分為上下如下圖︰

上層有車縫可伸縮的束帶(下圖固定鉗子),也有魔術帶,這兩種就幾乎能夠固定所有工具了,真有較大型的可以放在下層。如下圖︰

介紹完的工具包,我們再來看ALSTRONG的螺絲起子,今天一清點才發現我又遺失一支起子了,ALSTRONG的紅色把手代表是十字起子,綠色把手代表是一字起子。

夠清楚了吧!

起子的標示方法是統一的,像下圖這支就是十字2號金屬部份長度10公分的起子。

下圖則是十字1號與十字0號的照片。

下圖是ALSTRONG十字起子的頭部熱處理部份。

像下圖一字型的標示為1.0*5.5*125,這表示此螺絲起子為1號,最尖端部份為5.5mm,金屬部份長度為12.5公分。

下圖為一字型的熱處理起子頭部。

說真的ALSTRONG它的鋼材也不是很好,對付較頑強的螺絲時,起子崩牙的機會也有,整體來說ALSTRONG的品質跟號稱日本製紅白起子差不多,但是在使用上比紅白起子好施力很多,這一點是我給它最大的評價。

大家又會問多少錢對吧!我忘了!

眼尖的朋友會在第五張圖看到一支黑色的小六角板手,順便跟大家介紹這支板手,我曾經跟大家說過,六角板手我只用一個品牌,那就是日本的EIGHT(好像俗稱八尾牌),1/8是英吋單位,因為之前都在做美製的設備,所以用到英吋的工具很多。

這支EIGHT的起子是最便宜的,因為是用在外出工作用,在工作室用的就比較貴了,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网友A:
老大,像電表、熱風槍、烙鐵.. 該不會也是放在這個工具袋內吧 >_<

另外,在先前的那篇文章,有人提到防滑紋,倒數第二張圖那個一字型的起子,也是有防滑紋的嗎?

另外,看到 0 、1、2 號規格,這是指?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像電表、熱風槍、烙鐵.. 該不會也是放在這個工具袋內吧 >_<

另外,在先前的那篇文章,有人提到防滑 ...

這個工具包只有放起子類、鉗子類等等,電表是放另一個。
這篇一字起子的橫紋是不是防滑紋我不清楚。
一般螺絲起子是從0、1、2、3編號的,數字越小直徑越小,像大家在鎖電腦的螺絲就是用2號的螺絲起子。

网友B:
平常工作用的六角也是以EIGHT與WIHA兩牌為主

网友C:
說到起子 我一直心底有個疑問
似乎金屬部份長度較長的比較容易鬆開螺絲
之前用約10cm長的起子拆機車電瓶的L型扣架  拆不動
後來用約15cm長的起子 就可以鬆開拆下螺絲
鎖回去時 也是刻意實驗用 10cm起子用力鎖緊
再用15cm長起子 還是可以再鎖緊幾分
不知為何?

网友:
防滑紋 (Anti-Cam-Out Screwdrivers)
用古歌找圖片,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l1l1l0&bav=on.2,or.r_gc.r_pw.,cf.osb&biw=1366&bih=591&wrapid=tlif132128542753131&um=1&ie=UTF-8&tbm=isch&source=og&sa=N&tab=wi

可以看到不同廠牌有不同的花紋....到底有沒有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說到起子 我一直心底有個疑問
似乎金屬部份長度較長的比較容易鬆開螺絲
之前用約10cm長的起子拆機車電瓶的L ...

我不是起子這方面的專家,不過起子應該是槓桿原理的一種,握把的直徑愈大,應該愈省力。應該和 “長度沒關係的。

這是我的想法 ^_^

网友:
> 防滑紋 (Anti-Cam-Out Screwdrivers)
> 可以看到不同廠牌有不同的花紋....到底有沒有用啊....

多少有點用吧。
我有一支鋼材太軟的"必滑" 螺賴把 尖端都成圓角了

滑牙的螺絲可以用很少少的口香糖黏住再轉。這時有防滑紋就很有用。
崩牙的只能用斜口鉗硬夾 或鋸出一道開口用一字起子
斷頭的只能焊住再轉

网友:
我到 alstrong 網站看了一下,這家公司產品滿多的,提供給有需要的朋友參考一下,如以下網址:
http://www.alstrong.com/index.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起子這方面的專家,不過起子應該是槓桿原理的一種,握把的直徑愈大,應該愈省力。應該和 “長度沒 ...

實際作業時,我也覺得愈長的起子愈有力。可是理論上,應該是沒差。

個人猜的:長的起子在轉動時可以儲存一些轉動的能量。

還有,去工具店看,愈大的起子愈長。

大家研究看看!

网友:
我到是覺得用10cm比15cm來的有力,鎖nfb時我都還會用10cm再鎖一次

网友:
起子.我推ANE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常工作用的六角也是以EIGHT與WIHA兩牌為主

WIHA的牌子也是工具界大咖之一,會用這種等級工具的人都不會是初學者。

网友(2011-12-16):
最近看日本台的知識節目,
介紹螺絲的緊密力量來自螺帽下與物體接觸的平面,而非螺紋,
只要面積夠大,輕輕旋緊就吃奶力氣也轉不開。
而且過度旋緊,邊緣應力集中,壓力造成的形變不均反而使摩擦力減小,
因此要確保緊密就要套墊圈(華司),可以消除形變不均現象。

轉不開的螺絲有很簡單的方式轉開:敲打。
螺紋其實是個連續斜面。當螺絲旋緊時,斜面是施壓力在要鬆脫的方向。
用力敲打,斜面就會讓螺絲滑出去。
這也就是衝擊起子的原理。
可以敲擊的起子尾端有金屬頭,方便用鐵鎚搥打。
那個輕輕旋緊就吃奶力氣也轉不開的巨大螺絲,被捶打10下後,
女明星輕鬆單手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