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教]旌宇8600GTS/256/pci-e不解的問題

楼主(2011-11-14):
最近為一片旌宇的顯卡滿頭痛的..請教各位先進,是否有遇過類似的問題:

下圖這片8600GTS/256MB/pci-e,沒掉件

開機正常,跑DOS下的MATS也沒error..甜甜圈溫度80度左右....沒破圖

狀況說明如下:
原開機,灌XP,都正常沒出包,但是玩遊戲一段時間後,遊戲人物及背景畫面會出現慢動作,看似LAG的現
像(不是遊戲伺服器LAG,是client端)...以為是Power不夠力,將原來的350W換成450W,狀況一樣出現..
會是電容值不足嗎!?板子上原使用1000uf的電容也加大成1200uf..

狀況依舊...請問這是哪兒的問題?

网友A:
單機亦然如此?

网友B:
晶片過熱?有測量過跑遊戲後溫度爬昇狀況嗎?
可以嘗試把風扇拆掉,重新上散熱膏看看.

如果是網路遊戲LAG,是否檢查看看是否網路中毒~遊戲封包被塞住(或者網路分享器或者網卡設定)

畢竟妳在開機跟灌XP的情況下,網路跟顯卡運作並不是主要在執行的狀態下

提供的意見是朝這兩方面看看

純屬個人經驗建議~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機亦然如此?

晴兒大指的應該是單機版遊戲吧!?這倒沒試過...只試online game就這樣...
找個時間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片過熱?有測量過跑遊戲後溫度爬昇狀況嗎?
可以嘗試把風扇拆掉,重新上散熱膏看看.

我也考慮過是不是溫度過高,但已經重上散熱膏..機殼側板也沒裝上...
換過鳳梨扇試也會發生這狀況...
網路的部份,沒塞車, 我是同一遊戲開兩台電腦,兩個人物來比較的,使用這片
8600GTS的電腦很明顯就是很LAG,那種LAG偏偏又不是伺服器在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晴兒大指的應該是單機版遊戲吧!?這倒沒試過...只試online game就這樣...
找個時間來試試... ...

john_avatar大,是的!小妹所指的便是單機遊戲,如果單機不會卡,那就不是顯卡本身問題。

网友C:
下載最新vga card driver安裝試試

网友D:
BGA高風險板卡~GPU重植應該就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載最新vga card driver安裝試試

謝謝建議..已換成公版driver Ver285.58...有改善.再觀察幾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A高風險板卡~GPU重植應該就沒問題了

請教好奇大:
顯晶若要重植,錫球要用多少的!?0.5mm??0.6mm?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教好奇大:
顯晶若要重植,錫球要用多少的!?0.5mm??0.6mm?謝謝

這顆是0.6的錫球~鋼網跟6200 6600 7300 7400 7600 8500 8600相同
顯卡大多0.6的~GS小晶片才會用到0.5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是0.6的錫球~鋼網跟6200 6600 7300 7400 7600 8500 8600相同
顯卡大多0.6的~GS小晶片才會用到0.5的 ...

謝謝~瞭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