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海綿來清理【鋁門窗】與白鐵鐵窗

楼主(2011-11-14):
用海綿來清理【鋁門窗】與不鏽鋼鐵窗

水可以用多一點【洗 襪子或洗衣服用的臉盆】。。。咱是要拍照。。【左手要拿相機】所以用【可以放在窗外面】瓷碗。。。。

楼主:
因為咱的樓頂  有個鄰居【她說她爬不上去】。。。所以她都是用 16mm水管【直接 開水】洗她家的【不鏽鋼鐵窗 】《--》咱是覺得這樣很沒有公德心!!
ps:如果 換成我住在您家【樓頂】。。。我洗【不鏽鋼鐵窗 】【防小偷那種】。。。水柱噴在您家的樓頂上【非常大聲】。。您會同意嗎??

所以這個帖子 是勸大家要有功德心。。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ps:
【1】紗窗我是【建議拆下來清洗】【不到 1.5kg重】
【2】玻璃窗【9~11kg】【60歲以上老人家腰不好~不用拆下來 搬到浴室或後陽臺】~用海綿擦過就可以了~  重點在底部【灰塵的堆積處】!!
【3】海綿 像張衛生紙【如果遇到會過敏的【蟑螂大便】】~可以用 捏夾方式~【夾到 所準備的那一盆水里】
。。。不會接觸到!!比較不會過敏!!
水裡可以加點洗衣粉【灰塵才會分散開】【不會聚集成 粉絲或棉球狀】!!
【4】海綿清洗雖然不乾淨。。但對60歲以上的老人【在睡覺那個窗戶 清潔之維護  多少有些幫助】。。。總比罷工好!!
海綿清不乾淨。。也可用布擦【交叉使用】!!

【5】白鐵鐵窗【沒幾根 鐵柱】~用水管水柱噴洗【白鐵窗的鐵柱】連續噴洗5分鐘。。。每1個月都會噴洗一次~ 實在有點誇張吧!!唉~又說自己是老人!!《--》但是打掃有那麼勤快!! 《--》我家後面【防小偷鐵窗】【是會生銹的鐵做的】。。十幾年【從來沒有用 水洗過】。。。也不敢用水洗  》《。。。油漆咱也懶得上。。。》《
ps:現在好像改成 2.5個月【洗一次】~咱觀察中。。。
ps:可以請厲害的網友  或 有在洗車公司上班的網友~【算一下 用16mm黃色水管的水~  用最大的水量【連續噴水5分鐘  與10分鐘】】。。算算各【噴出多少升的水 出來 】。。。。打在樓下的鐵皮屋頂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咱的樓頂  有個鄰居【她說她爬不上去】。。。所以她都是用 16mm水管【直接 開水】洗她家的【不鏽鋼鐵窗 ...

請教『鐵柱噴洗』是什麼?

便宜的洗衣粉很好用,我也有用小蘇打粉,也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鐵柱噴洗』是什麼?

便宜的洗衣粉很好用,我也有用小蘇打粉,也不錯用 ...

打錯字了~已更正。。。
應該是
用水噴洗【白鐵窗的鐵柱】連續噴洗5分鐘。。。

网友:
清潔窗戶的鐵框,我都是用不要的毛巾,有時會用不要的報紙.
紗窗的話,因為有加掛風扇當抽風機,所以都會有厚厚的一層灰塵,常常都要清理,我是以小毛刷去刷一刷,有時會再以布稍為擦一下,過年的話,就整個拿下來,放在浴室裡洗.

网友:
其實清理紗窗.可以建議您使用吸塵器.窗戶底下的溝糟可以加一支油漆刷一起使用.很快很方便.
過年大掃除要用噴的話.可以買洗車子用的大軟刷(以免刮傷材質).備一桶清水+洗衣精 攪一攪.很快很方便.

另外我的電腦平時3個月就清一次.也一樣用吸塵器+油漆刷.也是很好用.
過年有空時間.再整個細拆水洗機殼及散熱系統.
一樣用洗車子用的大軟刷(以免刮傷材質)..備一桶清水+洗衣精 攪一攪.很快很方便.

另外電風扇也行.小清就 吸塵器+油漆刷 大清就拆下洗車刷+洗衣精.

其實還有很多都能利用這樣清理.例如衣櫃的上面..等等....

小弟因為住3層樓.除了保養及過年大清掃..都是我在弄= =|
以上小弟的經驗.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可以一起討論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