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錫)煙的人有福了~HAKKO 493 吸煙排風機 (含220V風扇)
關閉

楼主(2011-11-14):
493吸煙儀安裝後可以把煙吸到室外,讓您室內空氣更舒服,舒心。不用擔心吸到會影響身體的煙。心情不好等。

內含220V風扇和4吋導管5米,如不夠長另加一米30元。最長十米。

團購結束後會統一給匯款資料。感謝各位

网友A:
癮君子買這也很好.........

网友B:
看起來很實用
風扇有沒有110v的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實用
風扇有沒有110v的ㄋ?

110V的買回來自己改成110V的風扇就好囉~對岸的都220V居多!!

网友C:
220V的買回來自己改成110V的風扇就好囉
水哥可幫忙嗎?

网友:
這組不錯耶.要不是我有一組電梯裡那種風扇.就給他敗下去了n_1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的買回來自己改成110V的風扇就好囉
水哥可幫忙嗎?

我要先問看看裡面是幾cm的風扇~~

网友C:
我有興趣說
能否請水哥幫我改,費用我出,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興趣說
能否請水哥幫我改,費用我出,謝謝

我昨天進一台來~到時再拆看看是不是一般能拆的風扇~

楼主:
裡面是一個12CM的風扇~可以自己去買110V的來改就好!!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网友C:
水哥,換個風扇就可以了嗎?那插頭用幾PIN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哥,換個風扇就可以了嗎?那插頭用幾PIN的呢?

2p的~~

网友C:
2PIN的好像不好找,一般12CM的都三PIN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IN的好像不好找,一般12CM的都三PIN的說

@"@你說的是DC 12V的風扇吧.....
我說的是AC 110V的......會有3P嗎@@"

网友:
那風扇一個要多少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癮君子買這也很好.........

鈔票的數量決定電腦的力量...
一恨替代料件不好找 二恨獨門晶片腳難查
三恨練習對象找不到 四恨裝備不齊很困擾
五恨每回碰到很硬的 六恨維修信心屢遭挫
七恨廠家專搞特殊型 八恨維修資訊不齊全
九恨電子材料行難找 十恨工具過海翻倍漲
十一恨烙鐵用久不吃錫 十二恨焊點散熱不熔化
十三恨狼仔W大住太遠 十四恨菜鳥設備比我好

給個贊XD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