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934D - 兩燈管的電源是否可並聯?(已解決)

楼主(2011-11-14):
上周發現螢幕有焦味,打開發現PI板有電容燒毀,買了一個新的PI板19M001A,
換上後,燈一閃即滅,跟別人借了一台一模一樣的來測試,確定PI,AD板都是好的.
全拆了後,發現四個燈管,有一個燈管前後很黑,應該是掛了,問題來了.L燈管不好買.
為了騙版子不要保護,可以將壞掉的燈管,前後線拔除,然後跟另一根燈管前後並聯嗎?
想說這樣可以騙過PI板的回授保護嗎?
奇美934D - 兩燈管的前後電源是否可並聯,都只接一根燈管?

网友A:
我有2枝L型燈管要嗎

网友:
台達這片回授不是很好欺騙,加上L管用的輸出電壓較高,跳過保護很危險,建議下面兩種處理方法:
1.找燈管換
2.改四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2枝L型燈管要嗎

大大您真是佛心來的,你若再桃園或中壢,我倒是可去你那拿.
若全新,我可跟你買.

网友A:
是拆機良品 面板破了 物品在樹林火車站
桃園坐火車來回幾10元
如可自取免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拆機良品 面板破了 物品在樹林火車站
桃園坐火車來回幾10元
如可自取免費 ...

給一個 '贊'

楼主:
多謝飛鵝大大的割愛,已經換L管修好了.
聽網友說L管用的高壓較高,直接換四直管,久後還是會有問題.
我想下次我會換公版+四個直管.
東西能用就修,不只省錢,也是愛地球的表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飛鵝大大的割愛,已經換L管修好了.
聽網友說L管用的高壓較高,直接換四直管,久後還是會有問題.
我想下次 ...

其實……若L型燈管改直燈管…
有多種改善方式,
也可以考慮將 p+I 板改成直燈管用的板,這是其中一個方法,也較正規 !